[电路/定理] mos开关时间异常

楼主(2021-10-25):
单片机驱动IO口,光耦那3脚上下沿稳定时间基本1ms以内,但是mos管漏极那开关波形那上下沿基本40ms左右,图中漏极已经通过接线端子连接上+KM和10K电阻了,请问为啥开关那么慢,如何改善。图中+KM是对地110v/220v

楼主:
换个浏览器才能上传..

楼主:
上传了,谢谢,刚用360上传不了,麻烦看看,谢谢!

网友A:
看不出来你测的哪里?
两通道同时测量门极与漏极,再拉开一点看看边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来你测的哪里?
两通道同时测量门极与漏极,再拉开一点看看边沿。
...

测的漏极电压,那不是可以看开关速度吗,不通就是高电压,通就是0。没有双通道的示波器,我单独测试门极和漏极波形给你吧

楼主:
门极波形,上下沿都差不多,输入低电平500ms,高电平2000ms的方波

漏极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门极波形,上下沿都差不多,输入低电平500ms,高电平2000ms的方波

漏极波形:

你看,8楼和5楼的漏极电压波形就完全不一样,5楼波形低电平未到0,我还以为是MOS管没完全导通。8楼波形看着要好些,上升沿刚开始到20V还挺陡的,后面就慢了,检查下输出是否有电容;
下降沿测得有2.1ms,但是看那波形不太像正常波形,像是100ms/格测到的波形停止后拉开到5ms/格,
这样是不对的,采样率不够,应当直接将示波器调整到5ms/格的状态下再测量。
而且这测量值与一楼所说“上下沿基本40ms左右”是严重不符的。
综上,一是检查输出是否有电容,二是检查测量方法是否有问题。

网友B:
光耦速率不足,关闭依靠电阻放电,速率上不去

网友C:
MOS管的开关速度,由栅极驱动电流大小决定,从你的电路图看,肯定是驱动电流比较小,导致,你可以把驱动部分改成图腾柱输出

网友D:
MOS管栅极输入电容很大
至少几千PF
剩下的自己分析

网友E:
光耦4脚搞个上啦电阻 加个npn三极管 再推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