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sp是不是每个厂家的片子都有?干什么用

楼主(2021-10-25):
是不是每个ARM都有ISP功能。

一般什么条件下会用这个功能呢?

网友A(2022-11-23):
对啊,ISP每个厂家都有的

网友B:
这个ISP咋说呢,就是一个引导程序的

网友C:
其实这个ISP就是方便客户可以正确烧录程序的

网友D:
我觉得这个ISP厂家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这个固件测试硬件是否OK的啊

网友E:
我接触的这几家MCU都是有ISP的,估计是要写入一些信息,方便识别吧

网友F:
其实ISP里还包含MCU的唯一ID呢

网友G:
引导程序啊,防止程序跑飞

网友H:
ISP是标志这个芯片是谁家的一种方式啊

网友I:
平时也会用的啊,就串口烧录的时候,就是ISP烧录的

网友J:
其实ISP用的还是比较多的,程序每次运行都是从ISP起来的,只是ISP我们进不了里面的函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