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灵动电机专用MCU-MM32SPIN120B

楼主:
本产品使用高性能的 ARM® Cortex®-M0 为内核的 32 位微控制器,最高工作频率可达72MHz,内置高速存储器,丰富的增强型 I/O 端口和外设连接到外部总线。本产品包含 1个 12 位的 ADC、1 个比较器、1 个 16 位通用定时器、1 个 32 位通用定时器、3 个 16 位基本定时器、1 个 16 位高级定时器。还包含标准的通信接口:1 个 I2C 接口、2 个 SPI 接口和 1 个 UART 接口。这些丰富的外设配置,使得本产品微控制器适合于多种应用场合:本产品内嵌两组具备有自举二极管的 N 通道半桥栅极驱动器,提供 QFN32 封装形式,适合于多种应用场合:
• 单相永磁无刷电机
• 快速无线充电

楼主(2021-10-25):
产品特性:
• 内核与系统
– 32 位 ARM® Cortex®-M0 处理器内核
– 最高工作频率可达 72MHz
– 单指令周期 32 位硬件乘法器
• 两组 N 型半桥式栅极驱动器 (GATE-DRIVER)
– 工作电压范围:4.5V ∼ 15V
– 二相栅极驱动器
– 驱动能力:5000pF 负载,上升时间与下降时间为 75ns
– UVLO 保护
– 上下桥短路自动保护功能
• 存储器
– 高达 32K 字节的闪存程序存储器
– 高达 4K 字节的 SRAM
• 时钟、复位和电源管理
– 2.0V ∼ 5.5V 供电
– 上电/断电复位(POR/PDR)、可编程电压监测器(PVD)
– 外部 2 ∼ 24MHz 高速晶体振荡器
– 内嵌经出厂调校的 48/72MHz 高速振荡器
– 内嵌 40KHz 低速振荡器
• 低功耗
– 睡眠、停机和待机模式
• 1 个 12 位模数转换器,1μS 转换时间(多达 8 个输入通道)
– 转换范围:0 ∼ VDDA
– 支持采样时间和分辨率配置
– 片上温度传感器
– 片上电压传感器
• 1 个比较器
• 5 通道 DMA 控制器
– 支持的外设:Timer、UART、I2C、SPI 和 ADC
• 多达 16 个快速 I/O 端口:
– 所有 I/O 口可以映像到 16 个外部中断
– 所有端口均可输入输出 5V 信号
• 调试模式
– 串行单线调试(SWD)
• 多达 9 个定时器
– 1 个 16 位 4 通道高级控制定时器,有 4 通道 PWM 输出,以及死区生成和紧
急停止功能
– 1 个 16 位定时器和 1 个 32 位定时器,有高达 4 个输入捕获/输出比较,可用
于 IR 控制解码
– 2 个 16 位定时器,有 1 个输入捕获/输出比较和 1 个 OCN,死区生成,紧急停
止,调制器门电路用于 IR 控制
– 1 个 16 位定时器,有 1 个输入捕获/输出比较
– 2 个看门狗定时器(独立的和窗口型的)
– 1 系统时间定时器:24 位自减型计数器
• 多达 4 个通信接口
– 1 个 UART 接口
– 1 个 I2C 接口
– 2 个 SPI 接口
• 96 位的芯片唯一 ID(UID)
• 采用 QFN32 封装

楼主:
2.2.1 ARM Ⲻ Cortex-M0 Ṯᗹᒬ޻ᎂ䰠ᆎૂ SRAM
ARM® 的 Cortex®-M0 处理器是最新一代的嵌入式 ARM 处理器,它为实现 MCU 的需要
提供了低成本的平台、缩减的引脚数目、降低的系统功耗,同时提供卓越的计算性能和先
进的中断系统响应。
ARM® 的 Cortex®-M0 是 32 位的 RISC 处理器,提供额外的代码效率,在通常 8 和 16 位
系统的存储空间上发挥了 ARM 内核的高性能。
本产品拥有内置的 ARM 核心,因此它与所有的 ARM 工具和软件兼容。
2.2.2 ޻㖤䰠ᆎᆎ۞ಞ
最大 32K 字节的内置闪存存储器,用于存放程序和数据。
2.2.3 ޻㖤 SRAM
最大 4K 字节的内置 SRAM。
2.2.4 ᎂྍⲺੇ䠅ᕅѣᯣ᧝࡬ಞδNVICε
本产品内置嵌套的向量式中断控制器,能够处理多个可屏蔽中断通道(不包括 16 个
Cortex™-M0 的中断线)和 16 个可编程优先级。
• 紧耦合的 NVIC 能够达到低延迟的中断响应处理
• 中断向量入口地址直接进入内核
• 紧耦合的 NVIC 接口
• 允许中断的早期处理
• 处理晚到的较高优先级中断
• 支持中断尾部链接功能
• 自动保存处理器状态
• 中断返回时自动恢复,无需额外指令开销
该模块以最小的中断延迟提供灵活的中断管理功能。

楼主:
2.2.5 外部中断/事件控制器
外部中断/事件控制器包含多个边沿检测器,用于产生中断/事件请求。每个中断线都可以独
立地配置它的触发事件(上升沿或下降沿或双边沿),并能够单独地被屏蔽;有一个挂起
寄存器维持所有中断请求的状态。EXTI 可以检测到脉冲宽度小于内部 APB2 的时钟周期。
所有通用 I/O 口连接到 16 个外部中断线。
2.2.6 时钟和启动
系统时钟的选择是在启动时进行,复位时内部 48 MHz 的振荡器被选为默认的 CPU 时钟,
随后可以选择外部的、具失效监控的 2 ∼ 24 MHz 时钟。当检测到外部时钟失效时,它将被
隔离,系统将自动地切换到内部的振荡器,如果使能了中断,软件可以接收到相应的中断。
多个预分频器用于配置 AHB 的频率、高速 APB(APB2 和 APB1)区域。AHB 和高速 APB
的最高频率是 72MHz。参考图 2的时钟驱动框图。
2.2.7 自举模式
在启动时,通过自举引脚可以选择三种自举模式中的一种:
• 从程序闪存存储器自举
• 从系统存储器自举
• 从内部 SRAM 自举
2.2.8 供电方案
• VDD = 2.0V ∼ 5.5V:VDD 引脚为 I/O 引脚和内部调压器供电。
• VSSA,VDDA= 2.0V ∼ 5.5V:为复位模块和振荡器提供供电。VDDA 和 VSSA 必须分别连接
到 VDD 和 VSS。

楼主:
供电监控器
本产品内部集成了上电复位 (POR)/掉电复位 (PDR) 电路,该电路始终处于工作状态,保
证系统供电超过 1.8V 时工作;当 VDD 低于设定的阈值 (VPOR/PDR ) 时,置器件于复位状
态,而不必使用外部复位电路。
器件中还有一个可编程电压监测器 (PVD),它监视 VDD/VDDA 供电并与阈值 VPVD 比较,当
VDD 低于或高于阈值 VPVD 时产生中断,中断处理程序可以发出警告信息或将微控制器转
入安全模式。PVD 功能需要通过程序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