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F8P6PA13,PA14管脚疑问

楼主:
像这样的管脚,默认为GPIO,那程序怎么烧录呢?
按照以往的经验,管脚应该默认SWDIO/SWCLK,
程序里可以修改成GPIO。

楼主(2021-10-26):
有没有人回复一下呢?

网友A:
注意看用户手册,GPIOA_CTL寄存器的复位值是0x28000000,也就是说PA14和PA13在系统复位后是复用模式,并且复用序号是AF0,也就是SWD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看用户手册,GPIOA_CTL寄存器的复位值是0x28000000,也就是说PA14和PA13在系统复位后是复用模式,并且 ...

那为什么表格里写的Default:PA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