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想检测红外光源的电流大小

楼主(2021-10-25):
手册给的正常工作时电流值大约在2A左右,直流。
工作电压0.5V-1.7v

目的是检测电流值,请问各位有类似的经验么?
现在不太会搭电路了~~~~~

网友A:
用OPA,电流转电压,再用ADC取样反算出电流值

网友B:
2A,是不是写错 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OPA,电流转电压,再用ADC取样反算出电流值

opa,是指运放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A,是不是写错 了?

没有,就是2A.
这个电源也不好做,还是低电压

网友B:
参考电流表的原理。

网友D:
好像有检测电流的芯片,型号忘了,很久之前用过
一般做电源的都知道~

网友E:
这个就是电流表的原理吧,没有任何的问题了。

网友F:
这个应该就是电流表的原理吧,一定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了。

网友G:
如何串接进去呢

网友H:
大概电流值是多少啊

网友I:
确认一下采集信号的大小

网友J:
有专用的电流检测芯片,很好用~

网友K:
常用做法,串联一颗小组值采样电阻,然后用一个电流监测芯片,采样电阻两端电压。

网友L(2021-11-25):
检测电流使用MCU检测么?可以用ADC采集

网友M:
这个用万用表检测电流么?

网友N:
你可以用ADC采集,串联个电阻,测电阻电压就行了

网友O:
这个没啥问题吧,ADC采集呀

网友P:
电流值其实也可以当做是电压值,你说对吧

网友Q:
最好是用个高精度的采样电阻

网友R:
你这电流有点儿大啊,对电阻选型要考虑好

网友S:
这个就是ADC采集就对

网友T:
电流当成电压进行测试,怎么把电流转换成电压 你应该明白吧

网友U:
串联电阻用ADC采集,但是对电阻的精度是有要求的

网友V:
这个电流好大啊,2A呢

网友W:
我觉得还是串联电阻 就行测电阻的电压

网友X:
对,你要知道最大的电流值是多少,不然搞超了可能就烧坏MCU了

网友Y:
这个用ADC采集就行

网友Z:
我觉得ADC就可以了,看你需要的精度,如果精度高就得用高精度的采样电阻

网友AA:
电流采样其实也是变相的采样电压

网友AB:
我一般都是串个电阻,然后采样这个电阻的电压

网友AC:
就串联电阻呗

网友AD:
这个ADC采样,你熟悉一下ADC采集就好了

网友AE:
记得要防止干扰,你得好好做这块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