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C7801X系列芯片小批量程序烧写问题

楼主(2021-10-25):
AC7801X系列芯片小批量程序烧写推荐用什么方式?

网友A:
仿真器烧录或者看看这个芯片是否支持串口boot烧录。

网友B:
boot方式烧写吗?还是自己定义的串行烧写呢?

网友A:
汽车芯片,意法和台湾的都没有m0,m3汽车芯片。

网友A:
问题是没有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