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MOS管开关电路风险

楼主(2021-10-25):
大家好!
      请教个问题:

      最近遇到表问题,有个原厂DEMO的MOS开关电路,一打开系统就重启,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后级电路也没有大电容。如图1所示。

      现在我把电路改成图2的方式,会不会容易烧MOS管?

网友A:
R525、R535的阻值会不会太大了些。

参数我会根据实际情况再调试下,谢谢您的提醒。

网友B:
个人觉得图2,不会烧,没有产生大电流的地方

网友C:
图2,不会烧

网友D:
c519太大,开关速度慢,散热不好还没开好估计就烧了.

谢谢提醒!确实不容忽视 。

网友E:
建议MOS GS间加稳压二极管。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我先按照图2打样一版回来调试看看。

网友F:
上图哟冲击电流,容易导致MCU复位或烧MOSFET。
下图调整适当的零件参数,减缓上电冲击,就可以避免。

网友G:
图1电路是抄了形没得神,要是在Q6集电极串一个10k电阻就有效了,而且效果肯定比图2好;
这样开机的冲击电流最多就一二十mA。
但主要原因还是VDD3V3实在太弱了。

如果作为低功耗设计,R58是在太小了,费电。

网友H:
C63什么作用

网友I:
GS要压差,改P管

网友J:
你这个图,mos根本就不会导通吧,按原来的,不要R535,才能工作

网友K:
原来VDD3V3_LCD供电打开复位,主要还是VDD3V3_LCD供电上容性负载过大,导致VDD3V3电压跌落时间过长致使其他电路复位,如果在容性负载许可范围内是否可以考虑在VDD3V3在MOSFET端加一大电容缓冲,同时在VDD3V3_LCD与MOSFET端增加负温度系数电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