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705内部运放的使用

楼主(2021-10-25):
有用过PIC16F1705的兄弟没有,内部运放如何使用呀,外部需要配置电阻等器件吗?数据手册上介绍的太笼统,有没有相关的详细一点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里:
https://bbs.21ic.com/icview-3126168-1-1.html

这里没有提到内部运放的使用呀

网友B:
内部运放跟外部运放的用法是一样的啊..

区别就是一个在外面, 一个在内部.

+/-/反馈端的接法都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C:
AVR DB 里面有运放, 配置放大倍数的电阻好像也集成进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没有提到内部运放的使用呀

这里提到了一个内部运算放大器——OPAMP0的用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没有提到内部运放的使用呀

这里提到了一个内部运算放大器——OPAMP0的用例。

这里有一个更为详细的例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3127964-1-1.html

楼主(2022-11-30):
引用 网友A:
这里提到了一个内部运算放大器——OPAMP0的用例。

这里有一个更为详细的例子:

谢谢

网友D(2023-02-07):
问下,您这单片机集成的运放是不是轨到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