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华大HC32L110 printf重映射UART

楼主(2021-10-25):
在使用printf时官方工程默认使用的端口是UART0。

找到ddl.c文件 fputc函数,其中Debug_Output(ch)函数定义了串口映射端口
将M0P_UART0修改为M0P_UART1 printf函数就可以使用UART1打印了

楼主:
void Debug_Output(uint8_t u8Data)
{
    M0P_UART1->SCON_f.REN = 0;
    M0P_UART1->SBUF = u8Data;

    while (TRUE != M0P_UART1->ISR_f.TI)
    {
        ;
    }
    M0P_UART1->ICR_f.TICLR = 0;
}

网友A:
debug uart 的初始化函数也要一起修改

网友B:
debug的uasart也要进行修改的。

网友C:
修改了哪个函数呢

网友D:
C语言的库函数printf重定向,或重映射

网友E:
如何对printf重定向

网友F:
正确的printf是行缓冲

网友G:
实现多串口Printf打印?

网友H:
用printf函数进行串口打印吗

网友I:
将printf函数重新映射到串口3上

网友J:
可以通过串口3输出调试打印信息。

网友K:
printf是函数,然后printf调用了fputc

网友L:
如何将printf()重定向到文件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如何将printf()重定向到文件

华大的库文件里应该有写好的在ddl.c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