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CH552自定义HID设备端点1输出数据貌似没写入到Ep1Buffer里

楼主(2021-10-25):
用的是CH552T,初始化的时候给了Ep1Buffer全部数据赋值0了。端点1输出8字节 255 255 100  4  0  0  0  0,输入Ep1Buffer前8字节都是0,尝试遍历Ep1Buffer数据也全都是0。不知道问题可能出在哪,先谢谢帮忙的坛友!
上位机函数
              //读写方式打开设备,并保存其句柄
              hHIDRWHandle = CreateFile(MyDevPathName,
                                        GENERIC_WRITE | GENERIC_READ,
                                        FILE_SHARE_READ | FILE_SHARE_WRITE,
                                        NULL,
                                        OPEN_EXISTING,
                                        NULL,
                                        NULL);
                if (hHIDRWHandle != INVALID_HANDLE_VALUE)SetWindowText(L"读写访问打开设备成功");
                else MessageBox(L"读写访问打开设备失败");

               //数据输出    WriteReportBuffer是9个字节
                WriteReportBuffer[0] = 0;
                WriteReportBuffer[1] = 255;
                WriteReportBuffer[2] = 255;
                WriteReportBuffer[3] = 100;
                WriteReportBuffer[4] = 4;
                //调用WriteFile函数发送数据sendLen
                Result = WriteFile(hHIDRWHandle, WriteReportBuffer, 9, NULL, NULL);

                if (Result) SetWindowText(L"数据发送成功");
                else SetWindowText(L"数据发送失败");

USBDeviceInit()函数

void USBDeviceInit()
{
        IE_USB = 0;
        USB_CTRL = 0x00; //清空USB控制寄存器

    USB_CTRL |= bUC_LOW_SPEED;
    UDEV_CTRL |= bUD_LOW_SPEED;//选择低速1.5M模式
//    USB_CTRL &= ~bUC_LOW_SPEED;
//    UDEV_CTRL &= ~bUD_LOW_SPEED;//选择全速12M模式,默认方式
    UEP0_DMA = Ep0Buffer; //端点0数据传输地址
    UEP1_DMA = Ep1Buffer; //端点1数据传输地址
        UEP2_DMA = Ep2Buffer; //端点2数据传输地址
    UEP4_1_MOD = ~(bUEP4_RX_EN | bUEP4_TX_EN | bUEP1_RX_EN | bUEP1_BUF_MOD) | bUEP4_TX_EN;//端点1单64字节收发缓冲区,端点0收发
        UEP2_3_MOD = UEP2_3_MOD & ~bUEP2_BUF_MOD | bUEP2_TX_EN;
    UEP0_CTRL = UEP_R_RES_ACK | UEP_T_RES_NAK; //OUT事务返回ACK,IN事务返回NAK
    UEP1_CTRL = bUEP_AUTO_TOG | UEP_T_RES_NAK | UEP_R_RES_ACK; //端点1自动翻转同步标志位,IN事务返回NAK OUT返回ACK
    //UEP1_CTRL = bUEP_T_TOG | UEP_T_RES_NAK;        //端点1手动翻转同步标志位,IN事务返回NAK
        UEP2_CTRL = bUEP_AUTO_TOG | UEP_T_RES_NAK; //端点2自动翻转同步标志位,IN事务返回NAK

          USB_DEV_AD = 0x00;
          UDEV_CTRL = bUD_PD_DIS; // 禁止DP/DM下拉电阻
          USB_CTRL = bUC_DEV_PU_EN | bUC_INT_BUSY | bUC_DMA_EN; // 启动USB设备及DMA,在中断期间中断标志未清除前自动返回NAK
          UDEV_CTRL |= bUD_PORT_EN; // 允许USB端口
          USB_INT_FG = 0xFF; // 清中断标志
          USB_INT_EN = bUIE_SUSPEND | bUIE_TRANSFER | bUIE_BUS_RST;
          IE_USB = 1;
}

端点1接受数据
case UIS_TOKEN_OUT | 1:                                                //endpoint 1# 中断端点下传
            if(U_TOG_OK)                                                       // 不同步的数据包将丢弃
            {
                //memcpy(HIDbuff, Ep1Buffer, 8);
                //eflag = 1;
                /*contt = 48;
                HIDbuff[0] = Ep1Buffer[contt+0];
                HIDbuff[1] = Ep1Buffer[contt + 1];
                HIDbuff[2] = Ep1Buffer[contt + 2];
                HIDbuff[3] = Ep1Buffer[contt + 3];
                HIDbuff[4] = Ep1Buffer[contt + 4];
                HIDbuff[5] = Ep1Buffer[contt + 5];
                HIDbuff[6] = Ep1Buffer[contt + 6];
                HIDbuff[7] = Ep1Buffer[contt + 7];*/

                /*for (contt = 0; contt < 64; contt++)
                {
                    if (contt == 63)
                    {
                        HIDbuff[0] = 1;
                        HIDbuff[1] = 2;
                    }
                    if (Ep1Buffer[contt] != 0)
                    {
                        HIDbuff[0] = contt;
                        HIDbuff[1] = Ep1Buffer[contt];
                    }
                }*/
                //memcpy(Ep1Buffer, HIDbuff, 8); //加载上传数据
                LED = 0;//这里的LED是为了方便在逻辑分析仪里找到传输的数据
                UEP1_T_LEN = 8; //上传数据长度
                UEP1_CTRL = UEP1_CTRL & ~MASK_UEP_T_RES | UEP_T_RES_ACK; //有数据时上传数据并应答ACK
                LED = 1;////这里的LED是为了方便在逻辑分析仪里找到传输的数据
          }
          FLAG = 1;
          break;

下面是逻辑分析仪截取的通信数据

楼主:
这样配置端点1收发64字节缓冲区了   发送的数据不对
UEP4_1_MOD |= bUEP1_TX_EN;                                                       //端点1发送使能
UEP4_1_MOD |= bUEP1_RX_EN;                                                      //端点1接收使能
UEP4_1_MOD &= ~bUEP1_BUF_MOD;                                              //端点1发64字节缓冲区
UEP1_CTRL = bUEP_AUTO_TOG | UEP_T_RES_NAK | UEP_R_RES_ACK; //端点1自动翻转同步标志位,IN事务返回NAK OUT返回ACK

楼主:
解决了,接收 上传的缓存区是不共用的。用2楼的端点1配置64字节上传,64字节接收,Ep1Buffer定义128字节,前64字节是接收的数据缓存,后64才是上传区缓存用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