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没有PWM控制直流电机转速和正反转的例子参考

楼主(2021-10-25):
想用PWM控制直流有刷电机,有没有参考的例子。

网友A:
拿bsp 中的PWM 输出例程,基本上是给定固定频率,调整DUTY去改变电机的速度,正反转是控制MOS开关的顺序

楼主(2022-01-20):
好久没来了,楼上的方法非常好,只不过电路上要增加个小电容,不然高频时候容易振动。

网友B:
直流电机,不就是正负接线么?
怎么控制MOS还能改变电源方向

网友C:
4个MOS,组成H桥,来控制直流电机的方向与速度

网友D:
这是带驱动器的那种电机么

网友E(2022-02-21):
这个你就直接参考原子,野火或者网上有很多例子的

网友F:
这个例子应该有很多吧,你去网上找找,做开发板的基本上都有参考哦

网友G:
例子应该有吧,我觉得你参考例子嘛,也可以不用非要找新唐

网友H:
这个你看新唐的demo就行吧,肯定有PWM的操作

网友I:
这个好像没有,你自己写下吧,也不是很复杂

网友J:
正反转好像就是极性的问题,你会设置就好了

网友K:
估计有,你得去查查新唐的数据手册

网友L:
你主要用那款MCU啊,我看看我有没有现成的例子

网友M:
参考肯定有吧,你参考ST的就行,因为ST的例程比较多,然后自己移植一下就好了

网友N:
你得有驱动板吧,你找一下驱动板的示例呢?是不是就把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