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DAC控制MOS管电流

楼主(2021-10-25):
我想设计一个可以精确控制0-10A的输出电流,下面是我设计的电路图,但是就是控制不了电流,希望有大神指出我的问题,非常感谢

@zhaoyu2005 :1. 对,输出最大只有6.6A. 这个我使用5V的计算了,所以算错了。 2. 负载电流与压降会出现小电流是什么意思?我这个MOS的损耗功耗最大应该是3.3*6.6=21.78W吧 3. 这个MOS管的开启电压在 1.3V<Vth<2.3V之间
不知道你计算过没,元件参数根据什么确定的?电路设计不是想当然,是有一定约束条件的。1.你DAC供电3.3V,那最高输出3.3V,这就限制LM6142的输入端最高到3.3V,也就限制R5 R6的电压最高到3.3V,负载最大电路6.6A,实际到不了 2.负载电流 与压降的关系,是否会出现小电流,就导致mos过热 3.mos有个门槛电压(不知道该说法是否准确,意思是对的),你了解不 。。。。。。
U1的左边接的是和右边的一样的,所以这里只放了一组的输出
那个GND和OUT_GND是连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U1是单电源专用就直接接地。但是,没用到的另一组运放要处理。那么,适当的反馈才不会拖垮运放。所以 ...

U1的另一端接了另一组输出,和图中的电路图一样,所以就只拿出一组的出来了。

1.  U2的6脚为什么还要串联一个470K的电阻然后接地,是为了调低U1端5脚的输入电压吗?为什么?
2.  R8为什么要将100Ω的电阻换成10k的电阻?

求大神解惑

网友B:
1.king的目的是要你分压后再给后面的运放,你理解的对。
2.R8,个人感觉更改这个的意义不大
3.DAC设置输出1.0V,你测量一下U1 pin5、pin6以及R8两端的电压是否都是1.0V;
4.VR1为何要搞可调的电阻,直接放一个定值电阻即可;5.C2移到U2的pin6对GND;

按照下图最小系统一步一步调试瞅瞅

网友C:
恒流,肯定是可以的。10A,模拟恒流,确定你不是开玩笑的,需要背个制冷系统吧?

网友D:
可以把R5, R6电阻换成0.66R。

网友E:
垃圾**,我正常回复显示有不良信息,看不出哪里有问题,算了,不再回复了,然后暂时考虑不再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