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红外编码的疑问

楼主(2021-10-26):
关于红外编码的疑问

请问如何作一款通用型的红外发射?

例如兼容NEC 夏普 飞利浦 RC-5 -6 等等市面所能见到的各种各样的编码器类型?

楼主:
有没有可能作一个通用的发射器?

例如 红外的录制和回放?

不用解析编码,只是存储,用于录制和回放?

网友A:
用PWM CAPTURE或TIMER CAPTURE把脉波存在FLASH中,按键时,则照录制的HIGH LOW时间作输出。

网友B:
自己实现这些协议啊。

网友C:
之前用过一个红外收发,
实质使用起来,就是串口数据处理,编码都是固定的。
或者,可以抓一下数据包

网友D(2021-12-27):
省事就用YiRTX05e万能红外编解码芯片,UART接口。

楼主(2022-02-28):
这个芯片方案看来非常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