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gpio作为双向io口时。

楼主:
关于单片机gpio作为双向io口时,作为输入的时候,如何设计外围电路驱动led灯检测该通道好坏,作为输出的时候,如何设计外围电路驱动led灯检测该通道好坏,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2021-10-27):

直接在IO口接LED,然后GPIO设置为输出,让单片机输出一个电平看灯有没有亮,此时GPIO为输出模式,但是你任然可以读取IO数据搜索
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