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x0的非零等待闪存运行速度测试

楼主(2021-10-26):
GD32F1x0系列,常见的GD32F130和GD32F150,只有前32kB闪存为零等待,32kB往后的非零等待闪存手册中只提了一句话:
从闪存的32K ~ 64K地址空间内取数据有比较长的延迟

对这句话一个严谨的工程师是没法接受的,比较长的延迟?到底多长的延迟算是比较长呢?既然官方没有说明,那我只好自己测试一下了。

测试的目的,主要是判断一下在32kB之后的非零等待闪存中运行代码有没有实用性,对用户选型做一个参考。测试方法使用Dhrystone,和之前对比Cortex-M和RISC-V效率的代码是一样的。

测试芯片为GD32F150C8T6,方法为同一份Dhrystone代码编译的固件放到0x8002000和0x8008000分别运行,测试运行时间。运行主频选择8MHz,通常主频越高,SPI闪存访问效率瓶颈会更明显,所以先用低主频来测试,如果差异不大,再提高主频测试。

# 8MHz零等待闪存O3优化
dhry
Start dhrystone test...
Stopped, elasped time = 38ms 3840

# 8MHz零等待闪存Oz优化
dhry
Start dhrystone test...
Stopped, elasped time = 57ms 5709

# 8MHz非零等待闪存O3优化
dhry
Start dhrystone test...
Stopped, elasped time = 31708ms 26465

# 8MHz非零等待闪存Oz优化
dhry
Start dhrystone test...
Stopped, elasped time = 142337ms 12387

结果汇总如下,注意单位:

  • 8MHz零等待闪存O3优化:38.40ms
  • 8MHz零等待闪存Oz优化:57.09ms
  • 8MHz非零等待闪存O3优化:31.708s
  • 8MHz非零等待闪存Oz优化:142.337s

结果一目了然,非零等待闪存的运行速度**低了3个数量级**,串口输出都有明显的卡顿,尤其是Oz优化的时候,我一度以为程序是不是死机了?两分多钟以后结果出来了。通常非零等待闪存运行效率的降低如果在一个数量级以内,运行一些对速度要求不高的业务代码还是完全可用的。至于低了3个数量级么,运行代码基本可以判定为不可用,放一点不常访问的数据,或者就当它不存在好了。

网友A:
谢谢分享,非常宝贵的经验

网友B:
这个速度也太拉跨了,用来存数据也没什么意义,要读取一个数据要等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