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坛子里有XC8的大侠没有,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21-10-26):
各位大侠,请问,RB口弱上拉使能位如何设置?我在XC8中设置为RBPU,结果报错,请问,怎么设置啊?还有就是,我设置选项寄存器OPTION,XC8也报错,请问,我该怎么设置啊?我用的单片机型号是PIC16F877A

网友A:
寄存器命错误吧

网友B:
详述一下你的项目新建过程,你用的什么IDE,是不是MPLAB X IDE?可能跟你在新建项目时的设置有关系。

网友C:
需要看看具体怎么操作的

网友D:
测试工程传一下。

网友E:
  1. WPUB = 0xff;

网友F:
XC8报错, 报地方什么错??贴上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