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MDK里看不到RCC等寄存器

楼主(2021-10-26):
我在用MDK5.27版本调试STM32G0B1VET6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就是在system view下面,无法直接查看RCC寄存器等。请问下,这大概是什么问题呢?截图如下:
原以为可能是MDK版本太低造成,于是下载了最新的5.36, 但是仍然无法显示。。请问各位大神,这大概是什么问题?

但是相对的,在IAR里面,这些寄存器显示的就是全的,没任何问题。。感谢。。

网友A:
你确认下MDK里面的芯片数据包都安装好了,我刚才测试了没有问题的。

网友B:
这里改一下试试

楼主:
感谢两位的回复。。
我用stm32cube重新生成了一个工程,确认了下pack的安装
另外,我也试了下,尝试Use Custom File,或则采用默认:
但是仍然看不到寄存器。。

网友A:
这个地方有个G0系列的补丁包 你安装下看看

楼主:
感谢城主。。。这个地方确实挺隐蔽的。。
不晓得为什么,,还是不行。。甚至我把我机器上的keil全部删了,只装一个keil,并且只装到C盘,打好补丁,也还是看不到。。。。
这是逼着我躺平的节奏了。

网友C:
我就是一直用iar的

网友D:
可以切换显示界面吗

网友E:
这个软件 还需要安装补丁吗

网友F:
还需要安装其他组件吗

网友G:
能看到什么寄存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