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超级菜鸟请教ATmega8的RESET和XTAL端口使用问题

楼主(2021-10-26):
RESET与PC6是同一管脚, XTAL1、XTAL2又分别和PB6、PB7占相同管脚,如果我在熔丝位设置RESET不作为IO,且使用外部晶振。那么是不是说程序中无论怎么操作这几个IO口,都是无效的?会不会影响复位和晶振功能?

网友A:
自己设计个实验测试一下。

网友B:
这个不知道数据手册上怎么描述的

网友C:
熔丝位设置RESET不作为IO,且使用外部晶振, 那么IO口就不起作用,无效了。
If PB7 is used as a clock pin, DDB7, PORTB7 and PINB7 will all read 0.
If PB6 is used as a clock pin, DDB6, PORTB6 and PINB6 will all read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