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迅为瑞芯微3399开发板Android系统-打印级别设置

楼主:
1 printk 日志等级设置
在内核源码 include/linux/kern_levels.h 文件中预定义了内核 log 等级,一共有八个等级,从 0 到 7,优先级依次降低,如下所示:
// include/linux/kern_levels.h
#define KERN_SOH "\001" /* ASCII Start Of Header */
#define KERN_SOH_ASCII '\001' #define KERN_EMERG KERN_SOH "0" /* system is unusable 紧急事件,一般是系统崩溃之前的提示
消息*/
#define KERN_ALERT KERN_SOH "1" /* action must be taken immediately 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define KERN_CRIT KERN_SOH "2" /* critical conditions 临界状态,通常涉及严重的硬件或者软件
操作失败*/
#define KERN_ERR KERN_SOH "3" /* error conditions 报告错误状态,经常用来报告硬件错误*/
#define KERN_WARNING KERN_SOH "4" /* warning conditions 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警告,通常
不会对系统造成严重问题*/
#define KERN_NOTICE KERN_SOH "5" /* normal but significant condition 有必要的提示,通常用于安全
相关的状况汇报*/
#define KERN_INFO KERN_SOH "6" /* informational 提示信息,驱动程序常用来打印硬件信息*/
#define KERN_DEBUG KERN_SOH "7" /* debug-level messages 用于调试信息*/
#define KERN_DEFAULT KERN_SOH "d" /* the default kernel loglevel */
我们可以通过修改/proc/sys/kernel/printk 来设置 printk 打印,首先我们输入以下命令来查看当前的打印
等级,如下图所示:
cat /proc/sys/kernel/printk

我们来解释一下上图的值是什么意思,4 个值的含义如下表所示:
console_loglevel 当前 console 的级别,只有更高优先级的

我们举个例子,如果修改 printk 打印等级为 8234,如下图所示。
echo X X X X >/proc/sys/kernel/printk
cat /proc/sys/kernel/printk

使用 dmesg 命令,可以显示之前所有的打印信息,经常配合 grep 来查找历史记录。
2 屏蔽等级日志
我们打开 Android8 内核源码 itop-3399_8.1/kernel/kernel/printk/printk.c 文件,如下图所示,将红
色的代码注释掉,即可屏蔽等级日志
/*
* Call the console drivers, asking them to write out * log_buf[start] to log_buf[end - 1]. * The console_lock must be held. */
static void call_console_drivers(int level, const char *text, size_t len)
{
struct console *con;
trace_console(text, len);
/*
if (level >= console_loglevel && !ignore_loglevel)
return;
if (!console_drivers)
return;
#ifndef CONFIG_DYNAMIC_DEBUG
if (!perf_mode_console)
return;
#endif */
for_each_console(con) {
if (exclusive_console && con != exclusive_console)
continue;
if (!(con->flags & CON_ENABLED))
continue;
if (!con->write)
continue;
if (!cpu_online(smp_processor_id()) &&
!(con->flags & CON_ANYTIME))
continue;
con->write(con, text, len);
}
}
3 printk 打印
我们经常使用 printk 来打印对应的函数名和对应的行数,如下所示:
printk("[me]%s[%d].\n",__func__,__LINE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