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4-20mA电流转0-3.3V电压

楼主(2021-10-26):
大家好,求教一下你们4-20mA电流转0-3.3V电压有什么好的方案啊?最好能输入和输出隔离。谢谢

我这有的,17621649098(WX)同步 可免费提供样品和方案

网友A:
采样电阻  变为电压信号,然后 线性光耦输出 加个运放
可以看看纳新微的线性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电阻  变为电压信号,然后 线性光耦输出 加个运放
可以看看纳新微的线性光耦  ...

嗯,好的,谢谢!我再查一查

网友B:
一起研究下,我也想做这个模块,最好能用芯片做

我这有的,17621649098(WX)同步 可免费提供样品和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起研究下,我也想做这个模块,最好能用芯片做

是的,想大家一起研究一下,感觉百度上的电路五花八门

网友B:
简单点,找找最新的集成芯片

网友C:
用金升阳的4-20mA隔离芯片T1100N,输出再用运放处理下,电源还有要求

@full_stack :贵是贵,但是精度非常高,适合后面运放高精度处理
太贵了吧,要六十多

网友D:
首先使用采样电阻,把电流信号变成电压信号,要取合适的采样电阻,然后使用1:1的线性光耦,推荐亿光光耦

网友E:
一般不是0-5V么?
你这个要求精度多少?我前一段做过一版,用运放搭的,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系统验收说精度不够,换高精器件,成本又合不上,后来叫停了。

网友F:
看具体精度要求啊。成本要求等等。

网友G:
方案一:使用线性光耦,输入输出隔离。
方案二:使用电流互感器,输入输出隔离。
方案三:使用隔离运算放大器,输入输出隔离。

从成本上讲,方案二性价比更高。

网友H:
TI有隔离放大器,价格有些贵

网友:
4~20mA电阻采样转成400~2000mV,然后减法器减掉400mV,得到0~1600mV信号,之后比例放大2.0625倍,得到到0~3300mV的区间
隔离的话,数字隔离比较好做,这边用超级便宜的mcu吧0~3300mV用ADC采集出来,然后用UART过光耦,传给另一端的mcu
结束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我试试

网友I(2021-12-22):
您好,我们是做开关电源的,代理ABB和金升阳,有没有机会能帮您解决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