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自己的板子,下载口怎么留?

楼主(2021-10-26):
自己的板子,下载口参照开发板

用的时候,是不是把开发板下载用的那个小板,直接掰下来,就能够当个通用下载器用了?
下载的引脚,是不是还可以精简一些,用不到那么多吧?

网友A:
你说的是,这样做确实可以。

网友B(2021-11-26):
自己画的板子,随便怎么留呀

网友C:
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留吗

网友D:
这个当然可以这么做了,下载口按照一个规则设计就好了

网友E:
精简肯定可以,不过自己用建议做些保护吧,稳定可靠

网友F:
精简没问题的,当个通用下载器就行了

网友G:
掰不掰下来都行的,掰下来好像还得开槽,不好搞

网友B:
当然可以做这样,非常好的想法

网友H:
这种开发板 我都不建议自己做下载器,成本巨高

网友I:
不带仿真器不是更好么。单独做个仿真器,或者买个仿真器就可以了

网友J:
我觉得仿真器周围的元件最好不要精简,因为有很多元件是做保护使用的

网友K:
楼主的想法非常好,支持楼主

网友L:
看你对板子大小有没有要求呗,太小还不好摆放烧录器的

网友M:
这种掰下来之后,别的板子就不好看了,还不如分开做

网友N:
我觉得分开做比合在一起的好,单独做烧录器好多了

网友O:
精简挺好的,有很多元件都是没必要的

网友P:
通用下载器我建议还是做个jlinkOB,好用很多

网友Q:
这个做法非常好,不浪费板子的资源

网友R:
正常来说,这想法没啥问题,非常到位,通用烧录器好用多了

网友S:
等到用的时候后悔省那几个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