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无论是否开气隙,最大磁密基本一样?

楼主(2021-10-26):
#申请开发板# 最大磁通密度是取决于什么的?
为何无论是否开气隙,最大磁密基本一样?

网友A:
磁密——磁通密度,就是磁感应强度。所谓最大磁密与磁芯的磁饱和有关,而开气隙只是增大了磁阻。通常,开了气隙会降低磁密使之不容易饱和,但材料的最大磁密不变。

网友B:
是的,不一样的是令铁芯饱和所需的电流。

网友B:
J=I²L/2
乃电感贮能公式,L 是电感量,I 是电流,
电感量,直观的理解,是匝数,电感量跟匝数是成正比的,比例因设计而异,但正比关系本身是自然规律,不会变,如果有铁芯而且磁路完全闭合,能贮能受铁芯容量限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磁密——磁通密度,就是磁感应强度。所谓最大磁密与磁芯的磁饱和有关,而开气隙只是增大了磁阻。通常,开了 ...

这个问题以前讨论过,人家说不变,你引经据典硬说是变的,最后的磁化曲线的饱和部分的斜率不等于0,最后人家只能说基本认为不变,因为大多这样认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以前讨论过,人家说不变,你引经据典硬说是变的,最后的磁化曲线的饱和部分的斜率不等于0,最后 ...

“这个问题以前讨论过,人家说不变,你引经据典硬说是变的,最后的磁化曲线的饱和部分的斜率不等于0,最后人家只能说基本认为不变,因为大多这样认为的。”

那里说的是磁饱和后继续增加电流其磁感应强度(磁密)是否还会增加?当然还会增加。

这里说的是“最大磁密”,即非饱和下的最大磁感应强度(也可以理解为临界饱和磁密),其是由材料确定的一个参数。

这两个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这都能张冠李戴,难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以前讨论过,人家说不变,你引经据典硬说是变的,最后的磁化曲线的饱和部分的斜率不等于0,最 ...

不跟你扯了,反正这些个帖子还不长,大家不会那么快忘的。

网友D:
最大磁通密度,是磁芯材料决定的,所以,开不开气隙,材料一样时候,其数值是不变的。
而所谓开气隙,其实就是在材料中串联了一个空气磁芯,要达到同样电感量,则需要更多的匝数来实现,当然随着匝数的升高,同样电流下面材料中的磁通密度就反比例下降,让材料不至于饱和。
从能量角度来理解,你可以认为,某种材料能够存储的磁场能量是一定的,为了充分利用线圈的储能,人们对磁芯材料开气隙,让一部分甚至一大部分能量存储在空气磁芯中,这样既实现了合理的匝数,缩小了体积,同时又提高了该体积下电感量。

网友B:
匝数给定,则 电感量 正比于 导磁系数,建立同样磁通量所需的电流则 反比于 导磁系数,
铁芯不管开气隙与否,可存贮的能量都是有限的,空芯线圈完全没有饱和磁密的制约,只要线圈够坚固,内阻够小,可存贮的能量会比铁芯线圈还要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以前讨论过,人家说不变,你引经据典硬说是变的,最后的磁化曲线的饱和部分的斜率不等于0,最 ...

你那么快忘了,给你转个你自己的帖,其他的自己回忆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2955558-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那么快忘了,给你转个你自己的帖,其他的自己回忆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2955558-1-1.html ...

那个帖子当然不会忘

磁饱和及相关磁滞回线...
https://bbs.21ic.com/icview-2955558-1-1.html

老张还参与了那个问题的讨论。

注意那个帖子给出的物理学教材内容,其中有两幅图充分说明了问题。

此外,还有网友的这句话:“带磁芯的电感,在饱和后,退化成空心电感。”,这说明他也看懂了。

那个帖子与本帖讨论的并不是一回事,而两个帖子的内容也并不冲突或矛盾。

不过,若对磁饱和感兴趣的,建议可以认真看看那个帖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个帖子当然不会忘

磁饱和及相关磁滞回线...

那就请楼主也看看https://bbs.21ic.com/icview-2955558-1-1.html帖子,是否与这个帖子谈的最大磁通密度相关。

网友:
萌新想问一个问题:“最大磁密是由材料确定的一个参数”,这个可以理解,但是还有一点想确认一下,决定最大磁密的这个“材料”是指磁芯本身的材料,如常见的pc40、pc95。相同材料的不同大小、不同现状的磁芯最大磁密是一样的,是吗?

密度材料定了基本就定好了,只要温度什么的不变 大小跟能量相关

网友E(2021-11-25):
开气隙改变u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