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移植过程中,系统时钟需要更改么?

楼主(2021-10-26):
32F103
替代ST移植过程中出现运行慢的问题
将其他程序全部注释掉,
只剩下延时和LED闪灯测试,人为明显感觉速率慢很多

折腾一圈

猜测:
在执行如下库函数代码时超时跳出,没能正常启动外部高速时钟HSE

处理:
#define HSE_STARTUP_TIMEOUT ((uint16_t)0x0500) /*!< Time out for HSE start up */

把)0x0500改大一点

一般不太喜欢该时钟,怕改错,也不知道这样处理合适不合适。
但改完之后
闪灯正常,恢复其他模块运行测试中~~~

网友A:
【1】这里超时检测时间,把它改为最大也是允许的。因为本来超时检测就是一种保护机制。
【2】常见的还可能跟HSE的电容大小有关,有很多8MHz+22pF的组合,这其实不太合理,一般推荐8MHz+12pF的组合。最好还是去做晶振匹配测试,因为晶振匹配跟PCB、芯片、电容等都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这里超时检测时间,把它改为最大也是允许的。因为本来超时检测就是一种保护机制。
【2】常见的还可能 ...

感觉匹配测试很少有人弄吧,估计大多还是按厂家推荐的来~

网友C:
之前直接烧录ST的HEX文件就完事儿了,根本没区别

网友D:
是不是原来的主板和现在测试的板 外部时钟用的不一致啊?

网友E:
如果正常来说,航顺的MCU 主频可以达到96MHz吧

网友F:
人为感觉慢,那就是慢的离谱了,得查查原因了

网友G:
楼主可以仿真看看啊,看看程序卡顿在哪儿?

网友H:
还没遇到过,最好按照手册来改吧

网友I:
最好是仿真看,这样知道怎么回事儿

网友J:
听你前半段的描述,就感觉外部时钟没起来呢

网友K:
有没有可能你的匹配电容没选择对呢?晶振的起振电容用的多大啊?

网友L:
还有,晶振并一个1M-10M的电阻,看看会不会好一些呢

网友M:
其实航顺的内部时钟也行,如果外部费劲,用内部的吧

网友N:
怀疑是匹配电容有问题了,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O:
如果可以。把你的电路板发上来看看,分析一下看看为啥会出现外部晶振起不来的现象

网友P:
仿真看看,看是哪段代码有问题

网友Q:
之前用航顺的MCU 也没遇到过这事儿,你这遇到的问题挺奇怪的

网友R:
正常都不用移植的,直接烧录ST的代码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