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灵动的智能门锁方案

楼主(2021-10-26):
智能门锁是指区别于传统机械锁的基础上改进的,在用户安全性、识别、管理性方面更加智能化简便化的锁具。智能门锁是门禁系统中锁门的执行部件。

基于灵动 MM32F3270 微控制器的智能门锁参考方案,以 MM32F3270 为指纹识别模块,MM32F0130 为主控,MM32W0130 为蓝牙接口:

- MM32F3270 连接指纹传感器,采样并识别指纹,然后把识别结果发送给主控

- MM32F0130 作为主控,管理整个智能锁的功能,分为指纹管理,锁舌电机管理,电源管理,蓝牙管理,RFID 智能卡管理等,外接了 LCD 显示屏和按键用于人机互动

- MM32W0130 负责蓝牙通信,主要功能是与手机建立蓝牙通信,用于开锁,管理等

楼主:
指纹识别模块MM32 MCU 型号:
MM32F3270 系列
MCU 规格:
- Arm Cortex-M3 内核
- 最高工作频率可达 120MHz
- 2 个 16 位通用定时器、2 个 32 位通用定时器、2 个 16 位基本定时器和 2 个 16 位高级定时器
- 2 个 I2C 接口、3 个 SPI 接口、3 个 I2S 接口和 8 个 UART 接口
- 1 个 USB OTG 全速接口
- 1 个 CAN 接口
- 1 个 SDIO 接口
- 1 个 Ethernet 接口
- 工作电压:2.0V - 5.5V
- 工作温度范围包含 -40℃ - 85℃ 工业型
- 提供 LQFP144 、LQFP100 和 LQFP64 共 3 种封装形式

楼主:
主控MM32 MCU 型号:
MM32F0130 系列
MCU 规格:
使用高性能的 Arm® Cortex®-M0 为内核的 32 位微控制器,最高工作频率可达 72MHz,内置高速存储器,丰富的增强型 I/O 端口和多种外设。
- 1 个 12 位的 ADC和 2 个比较器
- 1 个 16 位通用定时器、1 个 32 位通用定时器、3 个 16 位 基本定时器、1 个 16 位高级定时器
- 2 个 I2C 接口、2 个 SPI 接口和 2 个 UART 接口
- 1 个 USB 接口
- 1 个 CAN 接口
- 工作电压为 2.0V - 5.5V
- 工作温度范围(环境温度)-40℃ - 85℃ 工业型和-40℃ - 105℃ 扩展工业型(后缀为V)
- 多种省电工作模式支持低功耗应用的需求
- 提供 LQFP64、LQFP48、LQFP32、QFN32 和 QFN28 封装

楼主:
无线通信MM32 MCU 型号:
MM3W0130 系列
MCU 规格:
- Arm Cortex-M0 最高主频 72MHz
- 程序存储器高达 64KB 和数据存储器高达 16KB
- BLE 5.0 无线通信
- 2.3V - 3.9V 宽压供电
- 正常运行功耗超低,可选多种低功耗模式
- SPI / UART / I2C / USB / CAN 等多种通信方式
- 在线用户编程(IAP)/在线系统编程(ISP)/ 空中在线升级(OTA)等多种升级方法
- MM32W0130 支持 QFN48 / LQFP48 等多种封装

网友A:
现在能够找到完整的智能锁方案,已经不多了。

网友B:
MM32F3270为啥不做主控MCU,用它作为指纹检测处理MCU与它的哪方面性能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