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XC16编译器错误修改

楼主(2021-10-26):
error: expected declaration specifiers before 'bank3'
error: parameter 'MB_rece_count' is initialized
对应的代码如下:
__bank(3) float SJDL111,SJDL222,SJDL333,SJDL444,SJDL555;
uint  MB_rece_count=0;//接收次数变量

我特意查了下XC16编译器说明书,是支持__bank(3)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有大神指教一下吗?

网友A:
如果是C代码, 试试删掉__bank(3)里面的一个"_"?

网友B:
如果 删掉__bank(3)里面的一个"_" 可以的话, 也告知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C代码, 试试删掉__bank(3)里面的一个"_"?

试过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