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香薰机 振荡电路

楼主(2021-10-26):
(无正文)

网友A:
BOOST电路百度一下

网友B: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振荡电路,而是末级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振荡电路,而是末级功放。

不是LC振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ST电路百度一下

嗯

网友C:
最近有个项目也是有这样的产品,同样求振荡电路作为设计参考

楼主(点评):
你找到了吗

网友D:
跟超声波雾化器原理一样。

网友E:
香薰机和加湿器都是一样的原理,一般都是利用超声波雾化技术。

楼主(点评):
嗯 有个振荡频率计算不是太明白

网友F(2025-06-26):
引用 网友E:
香薰机和加湿器都是一样的原理,一般都是利用超声波雾化技术。

高频的是不是功率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