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灵动电子标签方案

楼主(2021-10-26):
电子货架标签系统,是一种放置在货架上、可替代传统纸质价格标签的电子显示装置,每一个电子货架标签通过有线或者无线网络与商场计算机数据库相连,并将最新的商品价格通过电子货架标签上的屏显示出来。电子货架标签事实上成功地将货架纳入了计算机程序,摆脱了手动更换价格标签的状况,实现了收银台与货架之间的价格一致性。
基于灵动 MM32F0130 微控制器的电子货架标签参考方案,系统架构如下:
- MM32F0130 作为主控,接收 RF 信号,或者蓝牙模块的数据,与上位机建立联系。按上位机的指令执行,例如存储显示数据,或更新电子纸显示内容等
- 主要存储设备为 SPI Flash,可以缓存大量的显示内容
- 显示通过电子纸实现。电子纸只在更新的时候需要耗电
- 系统只在通信和更新数据的时候唤醒,然后进入极低功耗的待机

楼主:
MM32 MCU 型号:
MM32F0130 系列
MCU 规格:
使用高性能的 Arm® Cortex®-M0 为内核的 32 位微控制器,最高工作频率可达 72MHz,内置高速存储器,丰富的增强型 I/O 端口和多种外设。
- 1 个 12 位的 ADC和 2 个比较器
- 1 个 16 位通用定时器、1 个 32 位通用定时器、3 个 16 位 基本定时器、1 个 16 位高级定时器
- 2 个 I2C 接口、2 个 SPI 接口和 2 个 UART 接口
- 1 个 USB 接口
- 1 个 CAN 接口
- 工作电压为 2.0V - 5.5V
- 工作温度范围(环境温度)-40℃ - 85℃ 工业型和-40℃ - 105℃ 扩展工业型(后缀为V)
- 多种省电工作模式支持低功耗应用的需求
- 提供 LQFP64、LQFP48、LQFP32、QFN32 和 QFN28 封装

楼主:
方案特色:
- 后台管理,实时在线监测设备运行状态
- 低功耗待机模式,更新完成后进入低功耗模式
- 无线模块发送更新数据的内容
- 掉电后保持显示

网友A:
这种电子标签的价格怎么样?是不是很贵?

网友B:
这个电子标签是什么价格呢?

网友C:
这个标签是什么价格?

网友D:
不知道这个标签是什么价格?

网友E:
大量的显示内容的刷新需要一定的时间吧

网友F:
这个电子标签用是什么芯片

网友G:
RF 信号是什么设备的

网友H:
通信的距离长度是多少呢?

网友I:
电子标签不是很实用。

网友J:
没有完整的设计方案吗

网友K:
使用的BLE ?

网友L:
引用 楼主:
MM32 MCU 型号:MM32F0130 系列MCU 规格:使用高性能的 Arm® Cortex®-M0 为内核的 32 位微控制器,最高工 ...

成本大约是多少呢?

网友M:
需要配套的设备是什么呢

网友N:
MM32F0130 性能可以。

网友O:
最大支持多少路识别?

网友M:
MM32F0130 也配套硬件吗?

网友P(2021-12-09):
有具体的设计方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