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32F103xCxDxE应用笔记,上来就没看懂

楼主(2021-10-26):
出处:HK32F103xCxDxE应用笔记V1.0.12

应用笔记中

请问,
这个地址数据是怎么读出来的?
要区分不同芯片,只能通过这种方法么?是有专门的读写器么?
这里区分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A:
这是通过Memory窗口直接看对应地址上的值,你也可以通过C指针读出地址上的值来做区分。至于区分的目的是什么,你的问题里面已经有答案了啊、区分不同芯片啊。

网友B:
直接取地址的值就行

网友C:
取地址的数据就可以了,没有别的地方了。

网友D:
你圈起来的部分是什么?不知道怎么做到的?

网友E:
对哈,区分芯片,不是看型号尾缀的么?

网友F:
没用过,买什么是什么,买错了,退货

网友G:
使用STLINK 就能读取出来

网友H:
取这个值 是为了区分MCU的呀

网友I:
其实读出来有啥用呢?都焊在板子上了,拆了也白瞎了

网友J:
这个就是为了区分不一样的MCU的

网友K:
就是为了区分MCU的,不用太过纠结

网友L:
如何读取,就是设定指针,然后读出来就好了

网友M:
属实得区分出来,不然有些功能不能完全兼容,非常麻烦

网友N:
我遇到过航顺的F103USB不兼容ST的,但是代理说就一个版本不支持,新版本都支持了,但是现在也没测试过

网友O:
也不用非要看懂,就先看看MCU是否都符合自己的需求吧,符合就不用再区分了

网友P:
区分不同芯片也可以看丝印

网友Q:
他们肯定有别的方法区分的,但是我们用户的话,用这种方式准确好用

网友R:
其实我知道 看丝印好像也能区分出来

网友S:
HK32F39A是什么芯片?没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