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图什么原理

楼主(2021-10-26):
这个电路 2部分我已经懂了 就是取电极的电压通过U10B做减法作用到积分电路U10A上.
请问这个积分电路在这里的原理是什么(输入信号QUDONG是个方波),

网友A:
直流负反馈,稳定0点。

@ysmmm :把交流信号积分为直流。提高积分器时间常数,输出直流,而不是三角波。
但是这个负反馈是交流的吧

网友B(2023-04-15):
请问楼主调试的怎么样了,也在调试电导率采集电路,可否留个联系方式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