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交流采样问题

楼主(2021-10-26):
大家好 我现在做一个功能要采集漏电值   AD采过来的数据应该怎么处理呢 我现在在主循环里一直采样,取最大值和最小值,40ms也就是2个周期进行一次处理 出来的结果浮动特别大 为啥呀。

网友A:
交流信号本来就是幅度随时间变化的信号,不过有的交流信号周期性,需连续采样一个周期再进行处理,如果幅度不够还要加运放把信号放大到合适采样的范围

网友B:
什么样的信号?采样率多少?采集后的数据准备用来干啥?

网友C:
单片机采样不是随便设置采样时刻的,要根据你需要设置采样时刻,如果你在大循环里面随便采,数值当然就是乱的

网友D:
单片机交流采样,最好是使用ADC-DMA运用,持续采样一周期的信号,这样才能采集到比较准确的数据

网友E:
如果交流波形是固定不变的,只是振幅不同,那么可以使用  周期内采集足够数量的点 ,通过计算应该是可以获得,有效值的,还是建议是用模拟电路进行解决。如果对成本没有要求,比如AD637,可以比较简单的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F:
这种情况,应该使用DMA连续采样,再分析波形。采样周期要足够小。

楼主:
其实我采样很小了,在WHILE循环里采 没有什么其他时长多的任务  感觉是硬件问题

网友G:

既然是交流电,就需要在一个周期采样10次以上,为什么是40而不是4 ms呢?搜索
复制

另外,一周采样10次选出你需要的数据:例如最大、最小等,然后也可以计算有效值。

网友H:
我是1ms定时器中断里采集,取一定时间内的极值,只要输入RC滤波,结果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I:
如果单片机运算能力不错,可以一周期采样40次以上,再进行均方根运算。

网友J:

我也不知道

网友K:
采样率太低,而且信号的包络变化周期是多少呢?

网友L:

学习了

网友M(2022-05-31):

对于交流采样首先是分析你的交流是多少Hz的,然后确定你的采样率。举个栗子:50Hz的交流电压,周期是20ms,为了满足我的采样需求,我定一个周期内采集500个点,那么我的采样率为:25kHz。
知道了这个以后,然后计算交流量的有效值,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均方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