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蓝牙/Zigbee…] 【SAMR30M Xpro测评报告】网络创建/延时时间/丢包测试

楼主(2021-10-27):
环境搭建:3个开发板分别插上micro usb连接电脑找到对应的串口号;
打开串口助手并设置波特率115200,打开正确的串口号;

AT指令测试:注意指令格式是以\r结尾;
网络创建:在配置模式下
cfg pan 5678\r配置好PAND ID;
cfg channel 6\r为MiWi网络配置通道号有效值在0到26之间;
cfg reconn 0 \r配置重新连接行为;
~cfg\r退出配置模式,进入动作模式
get role\r获取此设备在MiWi网络中的角色;
get consize\r查看连接了多少设备;
get conn 0\r获取连接状态和对等设备64位IEEE长地址;
以上确认好之后就可以发送信息了

延时时间测试:两个开发板距离相隔一米,测出来的时间在30MS-60MS之间;
由于两台电脑时间有误差,所以没办法测试远距离的延时时间;
后续会跟进测试

丢包测试:
数据包太大,发送端显示发送成功,接收端会接收不到。
小数据包可以稳定收发

距离测试/RSSI测试:测试条件,一台电脑在办公室作为发送,另一台电脑在不断地换位置;
结果:在本公司一整层都能接收到信息,很少丢包即使有墙跟门挡着。
进入电梯也有信号并且能接收到数据,当电梯完全关闭则会出现接收不到的情况。

总体来说SAMR30M相对于市面上其他类型的RF来说上手简单AT指令少便于操作,稳定性更高,延时低,
可以在汽车远程遥控,车位锁,遥控门等地方有着很好的发挥。

网友A:
很详细的测试! “数据包太大,发送端显示发送成功,接收端会接收不到” 不知道发送多少字节? 单包最大包长为128Byte,去掉包头包尾,实际payload在80byte左右。

网友B:
非常详细的测试帖子,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详细的测试! “数据包太大,发送端显示发送成功,接收端会接收不到” 不知道发送多少字节? 单包 ...

目前这个版本关于send命令能够发送的数据长度,其实在命令文档里面有简单的一个解释:
For broadcast type, user data length limitation is 56 bytes, excluding ‘r’ character at command tail.
For PAN unicast to end devices, user data length limitation is 51 bytes, excluding ‘r’ character at command tail.
For end device X sending data to end device Y under Star network, user data length limitation is 47 bytes, excluding ‘r’ at command t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