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程序向PIC移植的问题

楼主(2021-10-26):
ST, AN
我的一段51液晶程序如下
/**
  * @brief  Êý¾Ý½»»»£¬×Ô¶¯Éú³ÉÒº¾§ÐèÒªµÄÊý×飬´Ë³ÌÐò£¬ÐèÒª¸ù¾ÝÒº¾§Í¼Ö½ÐÞ¸Ä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const unsigned char LED_Tab[]=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15 = 0--f
        0x58,        //16=c
        0x37,        //17=N
        0x40,        //18=-
        0x0E,        //19=J
        0x3E,        //20=U
        0x76,        //21=H
        0x30,        //22=I
};
unsigned char LCD_RAM_Tab[sizeof(LED_Tab)];

#define                LCD_A                        0x01
#define                LCD_B                        0x02
#define                LCD_C                        0x04
#define                LCD_D                        0x08
#define                LCD_E                        0x10
#define                LCD_F                        0x20
#define                LCD_G                        0x40
#define                LCD_P                        0x80

void HT1621_num_init(void)
{
        unsigned char num,LCD_data;

        for(num=0; num<sizeof(LED_Tab); num++)
        {
                LCD_data = 0;
                LCD_data = LCD_data | ((unsigned char)((bit)(LED_Tab[num] & LCD_P)) << 7);
                LCD_data = LCD_data | ((unsigned char)((bit)(LED_Tab[num] & LCD_E)) << 6);
                LCD_data = LCD_data | ((unsigned char)((bit)(LED_Tab[num] & LCD_F)) << 5);
                LCD_data = LCD_data | ((unsigned char)((bit)(LED_Tab[num] & LCD_A)) << 4);

                LCD_data = LCD_data | ((unsigned char)((bit)(LED_Tab[num] & LCD_D)) << 3);
                LCD_data = LCD_data | ((unsigned char)((bit)(LED_Tab[num] & LCD_C)) << 2);
                LCD_data = LCD_data | ((unsigned char)((bit)(LED_Tab[num] & LCD_G)) << 1);
                LCD_data = LCD_data | ((unsigned char)((bit)(LED_Tab[num] & LCD_B)) << 0);

                LCD_RAM_Tab[num] = LCD_data;
        }
}

有关键字bit
移植到PIC单片机里,有错误。
LCD.c:350:43: error: use of undeclared identifier 'bit'
请问高手,我该如何修改程序呢?谢谢!

网友A:
LCD_data = LCD_data | ((unsigned char)((bit)(LED_Tab[num] & LCD_D)) << 3);
改为
LCD_data = LCD_data | ((unsigned char)(!!(LED_Tab[num] & LCD_D)) << 3);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D_data = LCD_data | ((unsigned char)((bit)(LED_Tab[num] & LCD_D))

谢谢!我试试

网友B:
PIC 里面没有bit 这个关键字,可以宏定义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C 里面没有bit 这个关键字,可以宏定义来解决

谢谢!那具体怎么定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