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使用了STM32内置的看门狗,系统会不死机吗?

楼主:
使用了STM32内置的看门狗,系统就不死机了吗?

网友A(2021-10-27):
只能说是进入 没有喂狗的死循环程序中,超时会重启,芯片内部有问题的话,照样还是死机

网友B:
是的,看门狗起作用前提是芯片本身基本硬件及供电正常。

曾经有人遇到过这样一种情形,在用户程序里软件开启看门狗,而由于干扰导致芯片重启后,因BOOT脚电平不稳被芯片识别到system memory启动模式运行系统程序,此时用户程序没有被执行,结果给人感觉看门狗不起作用。

网友C:
看门狗只有及时喂狗,才能够保证不死机。

网友D:
当然不是了啊

网友E:
看门狗和死机不是等于号

网友F: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

网友G:
喂狗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

网友H:
当然不能这么一概而论了

网友I(2023-03-05):
内置不能保证,即使外置看门狗也都不能保证不死机。

网友J:
喂狗也不能解决死机问题啊

网友K(2024-05-01):
使用的开关管数量多,且要求参数一致性好,驱动电路复杂,实现同步比较困难。这种电路结构通常使用在1KW以上超大功率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L:
需要让电源热稳定,在稳定后再进行测试

网友M:
确保在开关管导通,

网友N:
反激式电路与正激式电路相反,

网友O:
理解了共模噪声我们就知道共模电感就知道为什么共模电感会接在交流一侧了

网友P:
这样就可以制作出我们想要的邮票孔了。

网友Q:
电路中有一组并行线路,正常信号通过时候基本不受影响

网友R:
更小的较小的c形孔可以做到(低至0.35mm)。

网友S:
对于插件电感,我们一般见的比较多的就是UU型和EE型以及环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