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使用CubMX和Proteus学习STM32单片机(二)------DHT11

楼主:
项目简介       利用CubMX生成基于32单片机的HAl库工程,然后编写程序在proteus上仿真验证。本项目最适合没有开发板的同学学习,零成本利用仿真软件率先入门STM32单片机。这是第二部分针对单总线通信的一个典型例子——DHT11温湿度传感器,主要用于对STM32中GPIO模块和单总线通信的理解。

楼主(2021-10-26):
硬件模块        STM32F103R4
        DHT11
        LCD1602
        74HC373

楼主:
软件工具        CubMX
        Proteus
        KEIL

楼主:
电路连接图        STM32F103R4

楼主:
工作流程        首先还是先利用CubMX创建一个KEIL工程设置PA0位DHT11的数据口,这里之所以选用PA0,主要是有些版本的Proteus会有一些BUG,就是只有PA0端口有输入的功能,换句话说,就是只有PA0能够作为输入被单片机读取到数据。我一开始用的是8.6版本的Proteus,会有这个问题,后来下载更高版本的Proteus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即其余端口也可作为输入口。

楼主:
  时钟根据自己习惯保持默认即可。

楼主:
其余也是一样保持默认

楼主:
然后,在生成的KEIL工程里编写相应程序即可。程序主要代码部分在“程序代码” 标题里。

楼主:
最后,在Proteus中仿真验证。结果如下图所示。

楼主:
程序代码
mian.c
unsigned char buff[10];        unsigned char temp,humi;/* USER CODE END 0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int main(void){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LCD_INIT();        DHT11_Init();  while(1)  {                /**********功能1:显示温湿度数据******************/                DHT11_Read_Data(&temp,&humi);//读取DHT11的温湿度数据                sprintf((char *)buff,"%.2d  %.2d",temp,humi);                LCD_WRITE_StrDATA(buff,0,0);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DHT11.c
//从DHT11读取一次数据//temp:温度值(范围:0~50°)//humi:湿度值(范围:20%~90%)//返回值:0,正常;1,读取失败unsigned char DHT11_Read_Data(unsigned char *temp,unsigned char *humi)    {                 unsigned char buf[5];        unsigned char i;        DHT11_Rst();        if(DHT11_Check()==0)        {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GPIO_PIN_RESET);                for(i=0;i<5;i++)//读取40位数据                {                        buf=DHT11_Read_Byte();                }                if((buf[0]+buf[1]+buf[2]+buf[3])==buf[4])                {                        *humi=buf[0];                        *temp=buf[2];                }        }else return 1;        return 0;            }

网友A:
楼主,有什么好的方法快速切换设置切换PA0口的输入输出?

网友B:
proteus,看着很高端,
mcu模型是现成的么?

网友C:
硬件布件有要求吗

网友D:
感觉用这个传感器的很多啊

网友E:
这种精度能达到多少啊

网友F:
没有用过proteus这个软件啊

网友G:
有使用环境的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