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使用CubMX和Proteus学习STM32单片机(三)------虚拟串口

楼主:
项目简介        利用CubMX生成基于32单片机的HAl库工程,然后编写程序在proteus上仿真验证。本项目最适合没有开发板的同学学习,零成本利用仿真软件率先入门STM32单片机。这是第三部分针对串口通信的一个实例,虚拟串口其实只是计算机以软件的方式模拟串口通信的功能,可以基本等同于实际的串口。本文主要用于对STM32串口通信的理解。

楼主(2021-10-26):
硬件模块        STM32F103R4
        串口模块

楼主:
软件工具        CubMX
        Proteus
        KEIL

楼主:
电路连接图        STM32F103R4

楼主:
串口模块

楼主:
工作流程        首先是下载相应的虚拟串口,这里下载的是Virtual Serial Port Driver

楼主:
安装好后,其使用期限是14天,后续超过这个期限重新安装即可。其使用方法也很简单,使用的时候点击“Add pair”即可,这里是已经Add了COM1和COM2之后的情况,需要注意的是用完这个虚拟串口之后记得点击“Delate All”否则会一直占用。

楼主:
然后创建CubMX工程,首先设置好串口

楼主:
     在CubMX中配置好串口中断。

楼主:
然后就是在生成的KEIL工程里面编写相应的程序啦。这部分在“程序代码”标题中有。
        最后就是在Proteus和串口调试助手上验证啦,验证结果如下图所示。

楼主:
程序代码
//重定向printf()到串口发送和接收,方便应用int fputc(int ch, FILE *f){ uint8_t temp[1] = {ch};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temp, 1, 0xffff);return ch;}//重定向scanf()函数和getchar()函数,方便应用int fgetc(FILE * f){  uint8_t ch = 0;  HAL_UART_Receive(&huart1,&ch, 1, 0xffff);  return ch;}/**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int main(void){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printf("Hello World\n");  while(1)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网友A:
可以虚拟很多个吗

网友B:
这个用的最广泛了

网友C:
这种添加代码非常方便

网友D:
如何虚拟多个串口啊

网友E:
和实际串口的区别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