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12V电池充电电路问题请教

楼主(2021-10-26):
输入端是一个电源适配器VCC和GND。OUT-和OUT+是充电端。大约0.5a电流。
1.为什么负载端接在电池上LED4就会亮起,请帮忙说下怎么导通的。(去掉电容LED4亮起瞬间就灭了)2.这个怎么实现充满自停的功能的。好像13.5V停止。

该问题是从网上看到的,感到非常不解,请教坛友。

楼主:
@king5555 坛友能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吗?

网友A:
瞄了眼 愣是没看到out+
这种电路实际没啥意思,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瞄了眼 愣是没看到out+
这种电路实际没啥意思,淘汰了

右侧最下方被论坛图标挡住了是输出端,请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经常很难登录成功,刚才花了十分钟终于成功。MOS管导通了LED4才可能会亮。抄错电路的不予讨论。 ...

同样的感到线路抄的有问题,谢谢指正。

网友C:
用CN3303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CN3303比较合适。

好的,我先搞一下原电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