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使用CubMX和Proteus学习STM32单片机(四)------24C02

楼主:
项目简介        利用CubMX生成基于32单片机的HAl库工程,然后编写程序在proteus仿真验证。本项目最适合没有开发板的同学学习,零成本利用仿真软件率先入门STM32单片机。这是第四部分针对EEPROM 24C02的一个实例,IIC通信是一种比较典型的串行通信方式,在很多情况下都会有所使用,了解并熟悉IIC通信就显得十分重要。本项目之所以使用模拟IIC,而没有使用STM32单片机内置的硬件IIC,主要由于Half库里IIC的坑太多了,自己一开始也是想通过HAL库来开发,但是始终不成功,也有可能仿真软件也有些坑,如果有能够做出来的大佬,也欢迎评论区或私聊我交流,不过在实物32单片机开发板上网上好像验证过可用,但是手上暂时缺开发板,针对硬件IIC这一块的内容,以后有时间会完善。

楼主(2021-10-26):
硬件模块        STM32F103R4
        24C02
        串口模块

楼主:
软件工具        CubMX
        Proteus
        KEIL

楼主:
电路连接图

楼主:
工作流程        首先创建一个CubMX工程,如果是配置硬件IIC很容易,只要简单选择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默认是标准模式,速度是100kHz,可以选择高速模式400kHz,其余可以保持默认,当然这是硬件IIC的配置方法,咱们用的是模拟IIC,相应的引脚设置在后面生成的Keil工程里编写相应程序即可。

楼主:
    其余也是保持默认即可

楼主:
之后,在生成的KEIL工程中编写相应的程序,这部分在后面会列出。
        然后就是验证了。将提前设置的一组数据写入进24C02中,然后从24C02中读取出来,并用串口打印,提前设置的数据是{1,2,3,4,5,6,7,0} ,串口打印出的数据如下:

楼主:
程序代码
main.c

        uint8_t WriteBuffer[2*BufferSize] = {1,2,3,4,5,6,7,0};        //需要写的数据在WriteBuffer当中        uint8_t ReadBuffer[2*BufferSize]={0};                                                                //读出来的数据放进ReadBuffer当中        uint8_t i;        uint8_t data_addr = 0x01;/* USER CODE END 0 *///重定向printf()到串口发送和接收,方便应用int fputc(int ch, FILE *f){ uint8_t temp[1] = {ch};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temp, 1, 0xffff);return ch;}//重定向scanf()函数和getchar()函数,方便应用int fgetc(FILE * f){  uint8_t ch = 0;  HAL_UART_Receive(&huart1,&ch, 1, 0xffff);  return ch;}/**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int main(void){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AT_24c02_int();        for(i=0;i<BufferSize;i++)        {                AT_24c02_write_data(data_addr++,WriteBuffer);                HAL_Delay(10);//写完一个字节的数据要记得延时10ms左右,否则会写错        }        HAL_Delay(10);        data_addr = 0x01;        for(i=0;i<BufferSize;i++)        {                ReadBuffer = AT_24c02_read_data(data_addr++);                //HAL_Delay(10);        }                /* 测试输出 */        for(i=0;i<BufferSize; i++)        {                printf("0x%02X\n ",ReadBuffer);                //HAL_Delay(1);        }  while(1)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24C02.c
void AT_24c02_int(void){   IIC_Init();}//data_addr 字节地址//data      数据void AT_24c02_write_data(uint8_t data_addr,uint8_t data){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a0);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data_addr);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data);         IIC_Wait_Ack();         IIC_Stop();}uint8_t AT_24c02_read_data(uint8_t data_addr){  uint8_t data=0;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a0);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data_addr);  IIC_Wait_Ack();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a1);        IIC_Wait_Ack();        data = IIC_Read_Byte();        IIC_NAck();        IIC_Stop();        return data;        }

网友A:
请问这个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B:
串口打印可以保存下来吗

网友C:
iic时序稳定吗

网友D:
用哪个工具比较方便啊

网友E:
iic对时序的要求太严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