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CubMX和Proteus学习STM32单片机(五)--ADC模数转换

楼主:
项目简介        利用CubMX生成基于32单片机的HAl库工程,然后编写程序在proteus上仿真验证。本项目最适合没有开发板的同学学习,零成本利用仿真软件率先入门STM32单片机。这是第五部分针对STM32单片机内置ADC模块的学习和理解。

楼主(2021-10-26):
硬件模块        STM32F103R4
        LDR
        串口模块

楼主:
软件工具        CubMX
        Proteus
        KEIL

楼主:
电路连接图

楼主:
工作流程        首先创建一个CubMX工程,选择ADC模块

楼主:
其余保持默认即可。 然后就是编写程序,程序代码在后面会列出来,这里简单说说自己遇到的一些问题。刚开始出来的结果全是0,但是网上有人说在实物开发板上是可以正常运行的。本来想放弃选用ADC0832模块的,不过不幸的事情又发生了,因为我已经在网上找到了相关的源代码和仿真原理图,因此我一开始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的Proteus软件上没有ADC0832的仿真Model,很奇怪,为什么别人安装的Proteus上就有,我安装的就没有,我上网查也查不出来。

楼主:
后来,我坚信自己的程序是没有问题的,于是开始找硬件的问题,我在Proteus的引脚配置里好好查看了一下,发现我的VSSA在GND类里,肯定是不对的,于是调整过来了。重新运行程序,发现程序直接卡死了,卡死的位置在printf函数中,上网查了一下资料,也有许多Printf函数卡死的现象和解决办法,比较简单的就是使用use microlib(微库),但是我的Keil里设置的是已经采用微库了,然而网上推荐的是说最好不要使用微库,除非是在单片机资源很紧张的情况下,于是我就把微库勾选去掉了,哎,程序居然就好用了。最终结果如下图所示

楼主:
程序代码
main.c
HAL_ADC_Start(&hadc1);        //HAL_Delay(10);        if(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hadc1,50)==HAL_OK)//等待转换完成        {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GPIO_PIN_SET);                if(HAL_IS_BIT_SET(HAL_ADC_GetState(&hadc1),HAL_ADC_STATE_REG_EOC))//检测是否检测完成                {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GPIO_PIN_SET);                AD_Value=HAL_ADC_GetValue(&hadc1);                //HAL_Delay(500);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GPIO_PIN_SET);                printf("the AD Value%d\r\n",AD_Value);                printf("the voltage=%.1fmv\r\n",((float)AD_Value)*5000.0/4096.0);                }        }

网友A:
这个用的是什么电压基准呢

网友B:
采集的很准啊

网友C:
用的硬件滤波吗

网友D:
电压基准真的很准啊

网友E:
可以使用哪种仿真软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