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讨论] 器件的温度漂移,在系统设计时,考虑过么?

楼主(2021-10-27):
我们有个气体检测的设备,
在7天漂移测试中,发现

中午和晚上的测试数据偏差有点大,
现在意见不统一,有人觉得是器件采样的问题,有人认为是标气的问题。

我想请问下,各位大神在系统设计时,是如何考虑温漂的,比如Ad器件,运放器件。
能否有个预估的理论值

网友A:
一般需要增加散热装置,如果要是严重的话,需要进行恒温装置。

网友B:
一般需要增加一个散热的装置才可以的,不然的话,是弄不了的。

网友C:
一定需要增加一个散热的装置才可以。不然的话,很难搞定吧。

网友D:
单独做ADC采样,使用标准源。
排除器件因素

网友E:
如果手册上明确给出了温度曲线,是要考虑的

网友F(2021-12-04):
正常来说没有考虑过

网友G:
商业化产品,基本上没咋考虑过

网友H:
AD和运放这块就选型的时候考虑一下呗

网友I:
一般选型能避免一些温漂等问题

网友J:
温漂属实是个大事情,之前遇到过一次,低温死机瞬间蒙了

网友K:
这个没考虑过,不过一般都是比较成熟的方案,比较稳定

网友L:
器件问题比较大,选择好的器件能好一些

网友M:
考虑温漂啊,一般都是选型的时候都考虑在内

网友N:
正常都看现场环境,然后预估一下

网友O:
属实会有偏差,阻容之类的问题更严重

网友P:
你们做啥产品啊,这要求好高啊

网友Q:
没考虑过的,因为产品比较廉价

网友R:
你这种传感器采集啥的,是不是需要让厂家先校准一下啊

网友S:
如果是传感器温漂的话,还得找厂家配合

网友T:
不好搞,买个数字传感器试试是否可以呢

网友U:
AD和运放买好一些的呗,低温漂的安那种

网友V:
一般都要考虑温漂的,但是都是简单的那种,严格的测试都没有做过

网友W:
我觉得还得是找厂家配合温漂这块,不然很难做的

网友X:
运放就选择低温漂的型号呗,ADC的话一般都是MCU芯片自带的,如果外置的ADC芯片也可以选择低温漂的

网友Y:
这种好像都是经验所得,直接给理论值,好像不太行,都需要实际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