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差分放大电路必须双电源供电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10-27):

未必,要看具体要求。

网友B:
若问 是不是 必须,那就  不是 !
双电源,不过是 让你能 直接耦合,差分是需要运行于  甲类放大模式的,基极电位在  零(与地齐平),射极电位就得  负 !!

网友B(点评):
应该说是,能以直接耦合输出交流。

网友B(点评):
别忘了,Vcc 是 直流电 啊 !

网友B:
放大器不叫做  逆变器,但交流输出是来自直流电源的,这操作也是逆变,
交流输出,通常是要求正负对称的,那么,如果  既要以直耦模式带负载,又不选择全桥或差分推挽,就得用 半桥拓扑或正负电源,
当这放大器接成 跟随器 时,输入共模摆幅 跟输出一样大,输出若 轨至轨,你输入也得轨至轨才能配合吧,而 输入级 差分对 需要在共模电位贴近负轨时 仍然保持 甲类放大状态,那么,差分对的射极自然必须接于 负轨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问 是不是 必须,那就  不是 !
双电源,不过是 让你能 直接耦合,差分是需要运行于  甲类放大模式的, ...

意思就是如果不需要输出负电压的话,是不需要负电源的。

网友C(点评):
单电源也可输出负电压。用电容耦合输出即可。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多谢指点啊。

网友B:
差分放大器,在开环运行或反相放大时  才可使用双电源,同相放大时是 不行的,只能从输出级取反馈,否则,轨至轨的电压摆幅就无法达成,
差分放大器 双端输入,有差动与浮地两种,如果是差动输入,就需要平衡偏置,如果输出级用双电源,这偏置会从电源地(中点)取得,浮地输入就用不着双电源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如果不需要输出负电压的话,是不需要负电源的。

半桥才会用到双电源,单端推挽以电容耦合,用的是单电源,半桥的双电源可以改为双电容,
全桥拓扑只需单电源就能正负输出,还不需电容,不过,输出是浮地的,既然是单电源,差分放大器就根本没有「负电源」可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放大器不叫做  逆变器,但交流输出是来自直流电源的,这操作也是逆变,
交流输出,通常是要求正负对称的, ...

射极接负轨 不等于需要负电源,实际上,差分放大器的输出通道与双电源根本是不适配的,跟双电源扯上关系的只会是输入端,双电源,输出级需用时,差分放大器才跟着用。

网友B:
单电源双电源,是根据挂载方案而採用的,
半桥拓扑 想以直接耦合 生成交流输出,就得用 双电源,非半桥类电路的「逆变」机制是无需双电源参与的,
差分电路的原理性应用,是浮地输出,浮地输出是不需双电源的,三极管,正偏无需用到双电源,反偏用双电源是浪费资源,
在双电源系统中,差分电路所需的参考点是 地电位,这 参考电位 完全可藉分压而产生,那就没双电源的事儿,以电源中点为地,纯属因利成便。

网友B:
必须,有两种,一种是  任何时候都必须,一种是 某种用法时必须,

差分电路 属于后者,如图,以直耦输出交流,或者是输入讯号很大 (闭环才能接受大讯号),才需要双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射极接负轨 不等于需要负电源,实际上,差分放大器的输出通道与双电源根本是不适配的,跟双电源扯上关系 ...

学习了。

网友B:
狭义上的 交流电,正负半周对称,所以,待机电位 (静态工作点) 应该在电源两轨中间,
而在待机状态时,两管 Ic 必须相等,那么,两管的基极电位就要齐平,这个 参考点,可藉基准的引入而获取,
不幸的是,精度愈高的基准 (架构愈複杂),愈是不胜负荷,基准一旦受到干扰,就不准了,基准再犟,也犟不过 电气地 吧,如果功放级吃的是双电源的话,顺道把差分输入级的参考点接到 电源中点 去就对了。

网友D:
对于运放来说,他根本没有GND这一只脚,只有Vcc和Vee这两只脚,因此它根本不知道你给的是正负电源还是单电源!!!!
只要运放输入端满足偏置条件,他就能工作,这个偏置条件是以Vcc或者Vee脚为参照的,并不是以GND为参照的。

GND只是对于输入信号来说的。
如果输入信号是交流耦合,没有影响到运放输入的直流偏置,那么运放啥电源都行,
但如果输入信号影响到运放的直流偏置,那么就要考虑输入信号的GND要怎样接(反过来说就是运放Vcc/Vee相对于GND要怎样接,也就是是否要双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运放来说,他根本没有GND这一只脚,只有Vcc和Vee这两只脚,因此它根本不知道你给的是正负电源还是单电 ...

谢谢解答。我研究研究。

网友B:
讯号 如果跟偏置並联,是会抢道的,想要 偏置电流不变,除非引进 自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