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
串口波特率对数据传输有影响?

楼主(2021-10-27):
实测4800,9600数据没有问题
115200的话,有时可以,有时不行。

是该检查硬件,还是软件

网友A:
软件,需要仔细查一下,我认为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B:
感觉是软件的问题,和硬件没有关系。

网友C:
排除干扰的话,
还是先抓波形看看吧

网友D:
软件问题可能性更大,这个速率还不算快。

网友E:
硬件软件都要检查一下,时钟频率,软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