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桥有什么作用?实际使用一例

楼主(2021-10-27):
电阻桥是由4个电阻构成一个桥,如下图所示:

你不是知道欧姆定律吗?我就问你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假设上面4个电阻的阻值都相等,那我引出的那两条线之间的电压是多少?
第二个问题:假设只有3个电阻的阻值相等,例如R1=R2=R3=100欧姆,R4=80欧姆,那么我引出的两条线之间电压值是多少?
回答了以上两个问题,你就该猜出来电阻桥有什么作用了。
第一个问题,由于电阻都相等,R1和R3之间的电压是2.5V,R2和R4之间的电压是2.5V,那么我引出的那两条线的压差就是0V。
第二个问题,由于R1=R3,R1和R3之间的电压是2.5V,R2=100欧,R4=80欧,那么R2和R4之间的电压就是2.2V。那两条线之间的压差就是0.3V。

实际使用
实际使用中,我们一般把其中一个电阻去掉,把一个电阻型的传感器接入电路,例如PT100热敏电阻,这个电阻在0摄氏度的时候,电阻值是100欧姆,温度上升,电阻值也上升,温度下降,电阻值也下降。
所以我们把PT100接入电路以后,如下图所示:

我把R3换成了PT100热敏电阻。你可以看到,当温度为0摄氏度时,引出的那两条线之间的压差是0V,当温度变化时,两条线之间的压差就会变化,由于温度可以到零下,也可以到零上,所以他们的压差如果以下面那条线为基准的话,就会有正电压和负电压产生,所以我们后面就可以接入一个差分放大器,把电压放大后输出,送入单片机检测电压,再根据PT100电阻和温度的关系,就可以得到此时的环境温度了。
以上我只是举了一个PT100的栗子,实际上,还有很多的电阻型传感器可以接入到电阻桥进行测量。
比如称重系统的应变片。

楼主:
由于R1=R3,R1和R3之间的电压是2.5V,R2=100欧,R4=80欧,那么R2和R4之间的电压就是2.2V。那两条线之间的压差就是0.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