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接地

楼主(2021-10-27):
设备的信号接地,可能是以设备中的一点或一块金属来作为信号的接地参考点,它为设备中的所有信号提供了一个公共参考电位。
    有单点接地,多点接地,浮地和混合接地。(这里主要介绍浮地)单点接地是指整个电路系统中只有一个物理点被定义为接地参考点,其他各个需要接地的点都直接接到这一点上。

    在低频电路中,布线和元件之间不会产生太大影响。通常频率小于1MHz 的电路,采用一点接地。多点接地是指电子设备中各个接地点都直接接到距它近的接地平面上(即设备的金属底板)。

    在高频电路中,寄生电容和电感的影响较大。通常频率大于10MHz 的电路,常采用多点接地。浮地,即该电路的地与大地无导体连接。『虚地:没有接地,却和地等电位的点。』其优点是该电路不受大地电性能的影响。浮地可使功率地(强电地)和信号地(弱电地)之间的隔离电阻很大,所以能阻止共地阻抗电路性耦合产生的电磁干扰。其缺点是该电路易受寄生电容的影响,而使该电路的地电位变动和增加了对模拟电路的感应干扰。一个折衷方案是在浮地与公共地之间跨接一个阻值很大的泄放电阻,用以释放所积累的电荷。注意控制释放电阻的阻抗,太低的电阻会影响设备泄漏电流的合格性。

楼主:
布线和元件之间不会产生太大影响。通常频率小于1MHz 的电路,采用一点接地。多点接地是指电子设备中各个接地点都直接接到距它近的接地平面上(即设备的金属底板)。

网友A:
thank you for your share

网友B: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C:
看样子确实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D:
谢谢大佬讲解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