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规电容的安全等级如何划分?

楼主(2021-10-27):
一、什么是安规电容?安规电容失效后,不会导电,也不危及人身安全,它包含X电容和Y电容。X电容是跨接在电力线两线(L--N)之间的电容,一般选用金属薄膜电容;Y电容是分别跨接在电力线两线和地之间(L--E,N--E)的电容,一般是成对出现。基于漏电流的限制,Y电容值不能太大,一般X电容是微法级,Y电容是纳法级。
X电容抑制差模干扰,Y电容抑制共模干扰。

二、安规电容如何分类?安规电容分为X型和Y型,交流电源输入端有三个端子:相线L、零线N、地线G(L--Line,N--Neutral,G--Ground)跨于“相线-零线”(即“L-N”)之间的是X电容;跨于“相线-地线”或“零线-地线”(即“L--G/N--G”)之间的是Y电容。相线与零线之间接个电容就像是字形“X”,而相线与地线之间接个电容就像是字形“Y”,这些不是按照电容的材质来分的。
由于相线与零线跨接电容,受电压峰值的影响,为避免短路,比较注重的参数就是耐压等级,在电容值上没有限定值。所以,X型安规电容按照能够承受的脉冲电压分为X1,X2,X3电容。
相线与地线跨接电容要涉及漏电安全问题,因此它注重的参数就是绝缘等级,太大容量的电容会在电源断电后对人、器件产生影响。所以Y电容按绝缘等级分为Y1,Y2,Y3。

三、安规电容有哪些性能?Y电容的容量应不大于0.1微法。Y电容除符合相应的电网耐压外,还要求这种电容在电气和机械性能方面有足够的安全余量,避免在极端恶劣环境条件下出现击穿短路现象,Y电容的耐压性能对保护人身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各生产厂家生产的安规电容必须满足安规标准的需求,一个安规电容既可以满足Y电容的要求,也可以同时做成满足X电容的要求。所以,有的安规电容上标有X1Y1,X2Y2等字样。

四、安规电容的安全等级如何划分?安规电容安全等级是应用中允许的峰值脉冲电压过电压等级。
X型安规电容分为X1,X2,X3电容。
1、X1电容耐高压的安全等级>2.5KV,且<4KV;
2、X2电容耐高压的安全等级<=2.5KV;
3、X3电容耐高压的安全等级<=1.2KV。
Y型安规电容分为Y1,Y2,Y3,Y4电容。
1、Y1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的安全等级>=250V。
2、Y2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的安全等级>=150V。
3、Y3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的安全等级>=150V。
4、Y4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的安全等级<150V。

楼主:
相线与地线跨接电容要涉及漏电安全问题,因此它注重的参数就是绝缘等级,太大容量的电容会在电源断电后对人、器件产生影响。所以Y电容按绝缘等级分为Y1,Y2,Y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