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0欧姆电阻的使用

楼主(2021-10-27):
零欧姆电阻又称为跨接电阻器,是一种特殊用途的电阻,0欧姆电阻的并非真正的阻值为零,欧姆电阻实际是电阻值很小的电阻。

电路板设计中两点不能用印刷电路连接,常在正面用跨线连接,这在普通板中经常看到,为了让自动贴片机和自动插件机正常工作,用零电阻代替跨线。

用在单面PCB板上做跨线的O欧姆电阻

零欧姆电阻的作用总结可以包括以下作用:

  • 在电路中没有任何功能,只是在PCB上为了调试方便或兼容设计等原因。

  • 可作跳线使用,避免用跳针造成的高频干扰(成为天线)

  • 在匹配电路参数不确定的时候,以0欧姆代替,实际调试的时候,确定参数,再以具体数值的元件代替。

  • 0欧姆电阻实际是电阻值很小的电阻,想测某部分电路的耗电流的时候,接0欧姆电阻,接上电流表,这样方便测耗电流,可用于测量大电流。

用在单面PCB板上做跨线的O欧姆电阻

  • 在布线时,如果实在布不过去了,也可以加一个0欧的电阻。

  • 在高频信号下,充当电感或电容。(与外部电路特性有关)电感用,主要是解决EMC问题。如地与地,电源和IC Pin间。

  • 单点接地(指保护接地、工作接地、直流接地在设备上相互分开,各自成为独立系统。)

做电路保护,充当低成本熔丝(圈圈USB电路中以0欧0603电阻充当USB过流保护)由于PCB上走线的熔断电流较大,如果发生短路过流等故障时,很难熔断,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事故。

由于0欧电阻电流承受能力比较弱(其实0欧电阻也是有一定的电阻的,只是很小而已),过流时就先将0欧电阻熔断了,从而将电路断开,防止了更大事故的发生。有时也会用一些阻值为零点几或者几欧的小电阻来做保险丝。不过不太推荐这样来用,但有些厂商为了节约成本,就用此将就了。

在数字和模拟等混合电路中,往往要求两个地分开,并且单点连接。我们可以用一个0欧的电阻来连接这两个地,而不是直接连在一起。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地线被分成了两个网络,在大面积铺铜等处理时,就会方便得多。附带提示一下,这样的场合,有时也会用电感或者磁珠等来连接。

配置电路,一般产品上不要出现跳线和拨码开关。有时用户会乱动设置,易引起误会,为了减少维护费用,应用0欧电阻代替跳线等焊在板子上。

单面PCB板

零欧姆电阻可以承受多少电流? 设计电路经常要用零欧姆电容,一般根据线路电流来选择电阻额定功率,那0欧姆一般选多少合适?

一般的0欧姆电阻的实际阻值在50毫欧左右+-5%的偏差。所以根据额定功率,你就可以计算出来,它的额定电流了。

  • 0402 1/16W:1/16=I*I*0.05 即I=1.118A;
  • 0603 1/8W:1/8=I*I*0.05 即I=1.58A;
  • 0805 1/4W:1/4=I*I*0.05 即I=2.236A;

对于每种封装的O欧姆电阻具体可以通过多大的电流,还需要根据电阻在PCB板上的散热情况来决定。

下面分别测试了0603, 0805, 1206三种封装下,通过的电流和电阻两端之间的电压的关系。可以看到三种封装的电阻都在电流实际超过6A之后,电压开始快速上升。

测试0欧姆电阻最大流经电流

这说明电阻的温度也急剧增加,导致功耗也大幅度增加。0603电阻在电流增加到11.5A时烧毁,0805电阻在电流增加到12A时烧断,1206的电阻在12A时没有烧毁。

0603封装0欧姆电阻电流与电压之间的曲线

0805封装0欧姆电阻电流与电压之间的曲线

1206封装0姆电阻电流与电压之间的曲线

楼主:
0欧姆电阻实际是电阻值很小的电阻,想测某部分电路的耗电流的时候,接0欧姆电阻,接上电流表,这样方便测耗电流,可用于测量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