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PCB覆铜的三种情况

楼主(2021-10-27):
1.不能敷铜状况:

在画PCB板中,如果电路中如果有大功率一体电感或是其他电感,而且有数字电路(也就是既有模拟又有数字,且数字和模拟都在同一块板子上),这种状况是不能敷铜的。敷铜后电感这个干扰源,产生的干扰信号会通过敷铜的地线把干扰传输到其他电路中,如果有ADC,DAC,或者一些采样信号影响会很明显。

如下图:

2.可以敷铜状况:

主要是我们常用的电源类。例如我们常看到的充电宝方案,它是pcb板底下敷铜了,这种状况。为什么是可以敷铜呢,因为它的供电是电池(这种干扰一般对电池的影响不大),而且连接是用线连接(用线连接这个也相当于单点接地。)

如下图黑框里的位置是电感的位置:

3.还有一种状况就是把电感地下覆铜与地分开,不做连接。相当于孤岛。这种也是可以的。

有别的观点的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楼主:
如果电路中如果有大功率一体电感或是其他电感,而且有数字电路(也就是既有模拟又有数字,且数字和模拟都在同一块板子上),这种状况是不能敷铜的。敷铜后电感这个干扰源,产生的干扰信号会通过敷铜的地线把干扰传输到其他电路中,如果有ADC,DAC,或者一些采样信号影响会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