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端集成稳压电路典型应用电路

楼主(2021-10-27):
一、固定电压输出集成稳压电路

正电压输出电路

负电压输出电路

上面图中,输入滤波电容主要用来滤除纹波;输出滤波电容主要用来改善负载的瞬态响应,使电路稳定工作。输入滤波电容和输出滤波电容最好采用漏电流小的钽电解电容,如果采用电解电容,则电容量要比图中的数量大10倍。

二、对称电压输出集成稳压电路

下图是对阵电压输出集成稳压电路,主要用于需要正、负电源的设备。

三、提高输出电压集成稳压电路

下图是提高输出电压集成稳压电路,主要用于固定输出电压不能满足要求时。

四、扩流集成稳压电路

扩流集成稳压电路原理图如下图所示,主要用于需要扩大输出电流的情况。

下图所示为固定式三端稳压器的输出电流用晶体管扩展78xx系列和79xx系列集成稳压气的输出电流的电路。

图中,晶体管Q3称为扩流功率管,应选用大功率管;R2与Q4组成限流保护电路,当输出电流过大时,Q4导通,扩展电流I1减小以保护Q2。Q4的导通电压由R2I1决定,应特别注意其额定功率是否满足要求,扩展后的输出电流IL=IO+I1。若按图中所示参数设置,则可使输出电流IO达到1.5A。

五、恒定电流输出集成稳压电路

下图所示是恒定电流输出稳压集成电路,主要用于输出电流恒定的情况。

六、输出电压可调集成稳压电路

下图是输出电压可调集成稳压电路,主要用于输出电压需要改变的场合。

楼主:
输出滤波电容主要用来改善负载的瞬态响应,使电路稳定工作。输入滤波电容和输出滤波电容最好采用漏电流小的钽电解电容,如果采用电解电容,则电容量要比图中的数量大10倍。

网友A:
楼主好!
负电压输出电路790x(图2)的极性标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
负电压输出电路790x(图2)的极性标反了!

负电压输出电路790x的输入与输出咋都误成 +了?低级错误不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