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 短路热失效机理

楼主(2021-10-27):
我们都知道IGBT发生短路故障时会发生退饱和现象,如图1所示。退饱和后IGBT会承受全母线电压,同时集电极电流也上升至额定电流的5-6倍,因此IGBT发生短路时的瞬时功率是非常大的。

图1 IGBT一类短路测试波形

今天我们还是以Infineon IGBT模块FF1400R17IP4为例对本期内容辅以说明。这个模块额定电压为1700V,电流为1400A,短路测试数据如下表所示:

可以看出,IGBT在1000V母线电压,结温150℃的情况下,短路电流为5600A。简单计算可知IGBT短路时的功率在5.6MW左右,这个短时功率是非常大的,但这并不是IGBT失效的主要原因。造成IGBT短路失效的主要原因是5.6MW产生的热量没有及时被释放出去。表1给出的短路允许时间要在10us以内,简单计算可知5.6MW在10us产生的能量也只有56焦耳。56焦耳的热量其实并不大,但是足够摧毁IGBT芯片,因为IGBT芯片也很小,厚度也只有200um左右,图2为该模块由于短路失效导致的炸管图片。

图2 IGBT爆炸图片

有些小伙伴会有疑问56焦耳的热量能把IGBT炸成这样?当然不是,56焦耳只会造成IGBT芯片的本征热失效。失效以后,是功率回路的高电压、大电流把IGBT烧成这样的,这个能量相比56焦耳就大很多了。

IGBT短路热失效机理
细心的小伙伴可能会发现IGBT的短路电流数据是在150℃测试条件下给出的,也就是IGBT在150°结温下还能够承受10us的短路时间,这也意味着10us以后IGBT芯片的温度还会上升。这时候你可能会问,IGBT短路热失效时芯片的温度是多少呢?或者说IGBT能够承受的最高温度取决于什么?查阅相关书籍才发现IGBT的短路热失效的根本原因是硅芯片超过了最高临界温度(critical temperature)700K[1],K为热力学温标,700K相当于427℃。
那我们再看看IGBT短路期间的温升是多少,有没有超过427℃,计算公式为:

需要说明的是该公式是这针对一个IGBT芯片的,FF1400R17IP4这个模块内部由12个IGBT芯片组成,形状和参数如图3所示:

楼主:
也就是IGBT在150°结温下还能够承受10us的短路时间,这也意味着10us以后IGBT芯片的温度还会上升。这时候你可能会问,IGBT短路热失效时芯片的温度是多少呢?或者说IGBT能够承受的最高温度取决于什么?查阅相关书籍才发现IGBT的短路热失效的根本原因是硅芯片超过了最高临界温度(critical temperature)700K[1],K为热力学温标,700K相当于427℃。

网友A:
极速飙升一马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