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是不是位数低的单片机相对功耗也就小呢?

楼主(2021-10-27):
比如8位的,是不是相对比32位的功耗就低

网友A:
不一定,主要是看工艺,如果工艺做的好,都好说。

网友B:
不一定吧,跟你使用资源也有关系吧

网友C:
这个肯定不一定啊,功耗只要取决于晶圆工艺品

网友D:
单片机的功耗和位数没有直接关系,决定功耗的主要是主频、外设、以及芯片的制程工艺等。

网友E:
看使用资源情况吧~

网友F:
主要还是看使用的资源,和位数没有多大关系的。

网友G:
还是需要看资源使用情况了,别的没有了。

网友H:
这个理解是错误的, 不能够这样理解问题的。

网友I:
这种思路和想法是不对的,没有这样的说法的。还是看资源使用的情况。

网友J:
这种理解是不对的,是有偏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