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客户端如何让服务器知道主动关闭了

楼主(2021-10-27):
问题描述:
       我在ST207上使用lwip实现一个客户端,电脑上有个服务器(网络调试助手),正常情况下,客户端可以正常连接服务器,通信正常;我想要ST207在某些时候主动断开连接,然后在另外一个条件下再次建立连接;我在tcp_client_poll()函数里使用tcp_client_connection_close(tpcb,es);关闭连接,但是上位机的网络调试助手发现不了,应该是ST207缺少通知上位机连接断开

请问:
    在这里断开连接时还需要怎么处理?

非常感谢!

网友A:
正常断开的情况下,断开的一方如客户端会和服务器有通信协议,即所谓的四次挥手,以此通知服务器断开;还有一种是非正常断开,此时客户端可以添加心跳包,如果服务器检测不到心跳包,则认为客户端断开连接。

网友B:
lwip不太清楚,不过lwip还是基于TCP的吧,在TCP协议里面找,肯定有握手和挥手的报文

网友C:
应该会有握手信息的

网友D:
要捕捉这个信息

网友E:
是不是会进入中断啊

网友F:
有握手和挥手的报文

网友G(2023-03-05):
TCP正常关闭是会有RST发出的,你可以抓包确认下。如果网线不通就发不出来,此时只能靠服务器端下一次通信超时了,默认一般比较长,可以考虑使用keepalive。

网友H(2024-05-01):
STM32芯片中有多个工作时钟源的外设很常见

网友I:
CPU借助于APB总线访问相关寄存器达到对I2C1工作模块的控制

网友J:
ART2固定使用PCLK时钟,只有开启和关闭的问题,不存在其它时钟源选择

网友K:
控制模块的时钟仍然由外设时钟PCLK提供

网友L:
USART1可以有多个时钟源

网友M:
STM32CUBEMX配置生成初始化代码

网友N:
通过访问寄存器来控制I2C1工作时钟的开启。

网友O:
I2C1的时钟可以自行选择HSI或者SYSCLK

网友P:
I2C1工作时钟源选择;I2C1模块工作时钟的开启使能。